怎么去验证E方里面是否有数据

楼主(2011-10-29):
我想了了解些,怎么去验证E方里面是否有数据

网友A:
哪里的EEPROM?什么接口?楼主要说清楚啊

一般来说读出来不就知道了

网友B:
可以用专门读EE的烧写器工具。

楼主:
我烧录的时20C08的ic,但是感觉数据有丢失,想通过烧录器WELLON来查询下里面是否有数据。

网友B:
回复 楼主:

可以将所有的数据读出来,使用比较软件与预期的数据做比较。

网友C:
楼主说的含含糊糊的

网友D:
没有特别明白楼主说的是啥

楼主:
我用烧录器WELLON对 EPPROM (24C08)进行数据烧录,我想再用这个烧录器WELLON去验证刚刚烧录的EPPROM是否烧录成功(想查看里面是否有数据),怎样去验证???

网友E:
一般烧录器写进去后会验证的,验证成功后才会返回烧录成功的提示

楼主:
那我怎么用烧录器WELLON里面是否有数据呢???具体步骤???

网友F:
怕丢数据 可以加校验值

网友G:
烧录器如果很成熟,烧写完成后,应该会做好校验工作的。
你应该去问这款烧录器的技术支持,而不是广大网友们。

网友B:
有些上位机烧录软件可以读出存储器里的数据,并显示出来,楼主看是否可以这样。
如果读出的数据都是FF,那么说明是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