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C电路相移问题

楼主(2011-10-29):
大家好:
        小弟问个低级点的问题,为什么对于RC高通电路,电压相位会左移。而对于RC低通电路,电压相位会右移?请大家指教啊

网友A:
应该叫相位超前和相位滞后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啊,左移就是超前,右移就是滞后,您能讲解下原理吗?

网友B:
数字逻辑才叫左移和右移。

RC高通滤波电路和低通滤波电路的相移,是根据电阻和电容两端电压与其中电流关系计算出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好,不知应该怎么计算呢,我知道电容的电压相位滞后电流90度,对于RC低通滤波电路,当信号源接在RC低通电路上时,因为输出信号就是电容两端的信号,而电容两端的电压滞后其电流相位,而输入信号的相位与电流相位相同,所以RC低通电路的输出信号的相位滞后了,是这样理解的吗?

网友B:
“我知道电容的电压相位滞后电流90度,对于RC低通滤波电路,当信号源接在RC低通电路上时,因为输出信号就是电容两端的信号,而电容两端的电压滞后其电流相位,而输入信号的相位与电流相位相同,所以RC低通电路的输出信号的相位滞后了”
稍有点不准确。
应该说:“对于RC低通滤波电路,当电压信号源接在RC低通电路上时,因为输出信号就是电容两端的电压,而电容两端的电压滞后其电流相位,电阻中电压相位与电流相位相同又因为电阻中电流与电容中电流相位相同,所以RC低通电路的输出信号的相位滞后了”

网友B:
实际上,电容上电压与电容中电流关系用 i=Cdu/dt 表示,电阻上电压与电阻中电流关系用 i=Ru 表示,任一时刻电阻与电容中电流相同,而电阻上电压与电容上电压之和为输入信号电压,由此可以列出方程。所谓“RC低通电路的输出信号的相位滞后”是此方程的稳态解。
如果只考虑线性电路的稳态响应,即只考虑正弦稳态分析,可以用相量法,比较简单方便。

网友C:
跟三棱镜分光一个道理

网友:
目前好深奥哦,不过不急,慢慢来

网友D:
学习了  理解好多了

网友E:
大家好:
        小弟问个低级点的问题,为什么对于RC高通电路,电压相位会左移。而对于RC低通电路,电压相位会右移?请大家指教啊
引用 网友F:

原因:高通是微分环节,低通是积分环节

网友E:
这样理解最简单明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您好,能详细讲解一下吗,没太明白~~呵呵

网友G:
只要理解电容和电阻上电压和电流的关系就理解啦

网友E:
是否可以允许我暂不解释?
我觉得你自己亲自复习一下积分微分环节还是更有益的

网友H:
两个公式
U/I=jwL      电感
U/I=1/jwC  电容

只要知道复数 就知道超前和滞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