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动运放的问题

楼主(2011-10-29):
前几天在网上搞了一个电路图,今天在家搭了一下测试,发现结果与理论不符,请高手指点一下问题何在?

调试时,AVcc为5V,将Rx换为1K电阻,测得Vx为0.801V,Vp为0.819,Vo为0.227V。图中使用的电阻都是精密电阻,如果移去R84、R85,测得Vx=0.877V,Vp=0.879V;理论上,Vx应该等于Vp,Vo应该接近0,请问高手:为什么R84、R85焊接上以后,Vx、Vp会相差这么大?是LM358导致的吗?为什么Vo会这么大?

恳请高手相助!谢谢!

网友A:
LM358不是轨对轨的运放,或者用双电源供电

楼主:
如果换成lm324可以吗?原图是使用的lm324

网友B:
明显设计问题,差动+端输入阻抗9.2k,-端阻抗1k。你那个破桥路输出阻抗那么大,能好用就见鬼了。

网友C:
LM358本身Vos就不小

LM324是LM358的4通道版本

网友D:
影响CMRR主要有三个因素:
1.使用运算放大器IC自身的CMRR。2.电阻误差。3.使用源阻抗
上面的电阻排除2,3点,应该是第1点影响的。

楼主:
请问4楼应如果改动呢?
谢谢!

网友B:
看你的精度要求了,如果不高的话把R84~R87这四个电阻的阻值变为现有值的100倍。
如果精度要求高,只能用三运放型仪表放大器了。

楼主:
修改电阻后,测试通过!

谢谢!

网友E:
明显设计问题,差动+端输入阻抗9.2k,-端阻抗1k。你那个破桥路输出阻抗那么大,能好用就见鬼了。
引用 网友B:

请教输出阻抗有多大,怎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