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频器疑惑

楼主(2011-10-29):
各位大侠,
  在写一个4分频程序仿真时发现。
    clk_out=~clk_out ;可以通过modelsim仿真,能仿真出正确的波形。

  而用   if(i==4)   clk_out<=1;
             else  clk_out<=0;语法都正确,只是最后波形一直显示为低,没有出现预期分频结果。在modelsim仿真失败!但在quartus仿真成功。

   求解释。
是不是clk_out=~clk_out。最后综合得出的电路结构相对简单(只需加一非门),所以采用这种写法。

跪求解答!

网友A:
当然会不对了,你程序的意思是i==4的时候才是高电平,其余数字时都是低电平啊。。。

网友B:
没头没尾的程序没法分析!

网友C:
用一计数器...

网友D:
一个典型的错误就是reg [1:0] i,i只有二位,LZ非要==4('h100),,,结果当然是不正常的。

网友E:
贴整段程序才有的分析,你这样,写法确实没有错误,但是,你遇见的问题,没有完整的上下文,不能分析。。

楼主:
多谢楼上给为热心帮助。

此程序在modelsim仿真失败!但在quartus仿真成功。

说明基本语法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F:
把程序贴出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