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差分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1-10-29):
大家好:
           对于差分电路的输入信号的地和给运放供电的电源地,这两者是必须共地还是可以不共地,(举个例子,我用一个衰减系数是1/100的差分电路采一个电压为300V的电池组电压,同相输入端接电池组正极,反相输入端接电池组负极,运放采用5V单电源供电,那么,给运放供电的电源地和电池组的负极用不用连在一起?)

网友A:
re LZ:

能共地最好,若不能共地的话需估算一下运放输入电位是否确保落在其有效范围内(通常两部分的位差有个极限范围,可通过接大地来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