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实现磁保持继电器失电后自动复归?

楼主(2011-10-29):
有个应用中需要在设备掉电后,磁保持继电器自动恢复到常开状态,原来设计使用一个大电解电容来实现掉电后给磁保持继电器线圈提供反向电流,以断开磁保持继电器,但担心随电容的衰减,容量降低,提供的电流不足以将磁保持继电器断开,不知道还有没有更好的设计方案,望各位前辈指点!
多谢!

网友A:
储存足够能量。监测掉电信号,并发出复位命令。

网友B:
能否  不用 磁保持继电器?

网友C:
高级货,用不来。上次一用户去买了个日本的高级电磁阀,是脉冲型的,需要两个信号才能控制,说开关速度很快,结果打了半天电话都动不起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还是要加大电容储能了
普通磁保持继电器要求的脉冲持续时间要100ms左右
需要的电容比较大个
如果时间一长,容量衰减,可能导致掉电后不能正常复归

楼主:
用普通电磁继电器的话,功耗比较大

网友A:
如果时间一长,容量衰减,可能导致掉电后不能正常复归
是的, 所以设计的时候, 应该按照产品的寿命算足老化后的容量.
另外, 最快地检测到断电, 并在断电信号后尽可能关闭功耗大的负载, 也可以减少电容的容量.

楼主:
好像也只有这样比较可行
多谢airwill及各位

网友D:
在没有能量的条件下,要执行动作, 肯定要储能.
除了储电能, 再有就是储机械能.
不过,掉电后让弹簧给它复位就是普通继电器了.
我看: 楼主可以结帖了.

网友E:
在没有能量的条件下,要执行动作, 肯定要储能.
除了储电能, 再有就是储机械能.
不过,掉电后让弹簧给它复位就是普通继电器了.
我看: 楼主可以结帖了. ...
引用 网友D:

他因当是有, 上电时的状态要求。

或许在串一个继电器上去,

楼主:
抱歉,忘记结贴了
多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