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 求助啊,ise编译错误,6.1中有,7.1和10.1没问题

楼主(2011-10-29):
编写了一个aes加密程序在ise10.1和7.1中编译都没问题,但在6.1中出现了问题,求助啊。导师要求必须在6.1中实现,求助各位大侠了。附件是我的代码,round模块调用另外三个子模块。   大家好 我用的是XC2S300E
ERROR:Xst:1844 - Port <mixcolumn_out<0>> of node <Mxor_d_out_Result<0>> from unit <round> has no source
ERROR:Xst:1844 - Port <mixcolumn_out<1>> of node <Mxor_d_out_Result<1>> from unit <round> has no source
ERROR:Xst:1844 - Port <mixcolumn_out<2>> of node <Mxor_d_out_Result<2>> from unit <round> has no source
ERROR:Xst:1844 - Port <mixcolumn_out<3>> of node <Mxor_d_out_Result<3>> from unit <round> has no source
ERROR:Xst:1844 - Port <mixcolumn_out<4>> of node <Mxor_d_out_Result<4>> from unit <round> has no source
ERROR:Xst:1844 - Port <mixcolumn_out<5>> of node <Mxor_d_out_Result<5>> from unit <round> has no source
ERROR:Xst:1844 - Port <mixcolumn_out<6>> of node <Mxor_d_out_Result<6>> from unit <round> has no source
ERROR:Xst:1844 - Port <mixcolumn_out<7>> of node <Mxor_d_out_Result<7>> from unit <round> has no source
ERROR:Xst:1844 - Port <mixcolumn_out<8>> of node <Mxor_d_out_Result<8>> from unit <round> has no source
ERROR:Xst:1844 - Port <mixcolumn_out<9>> of node <Mxor_d_out_Result<9>> from unit <round> has no source
ERROR:Xst:1844 - Port <mixcolumn_out<10>> of node <Mxor_d_out_Result<10>> from unit <round> has no source
ERROR:Xst:1844 - Port <mixcolumn_out<11>> of node <Mxor_d_out_Result<11>> from unit <round> has no source
ERROR:Xst:1844 - Port <mixcolumn_out<12>> of node <Mxor_d_out_Result<12>> from unit <round> has no source
ERROR:Xst:1844 - Port <mixcolumn_out<13>> of node <Mxor_d_out_Result<13>> from unit <round> has no source
ERROR:Xst:1844 - Port <mixcolumn_out<14>> of node <Mxor_d_out_Result<14>> from unit <round> has no source
ERROR:Xst:1844 - Port <mixcolumn_out<15>> of node <Mxor_d_out_Result<15>> from unit <round> has no source
ERROR:Xst:1844 - Port <mixcolumn_out<16>> of node <Mxor_d_out_Result<16>> from unit <round> has no source
ERROR:Xst:1844 - Port <mixcolumn_out<17>> of node <Mxor_d_out_Result<17>> from unit <round> has no source
ERROR:Xst:1844 - Port <mixcolumn_out<18>> of node <Mxor_d_out_Result<18>> from unit <round> has no source
ERROR:Xst:1844 - Port <mixcolumn_out<19>> of node <Mxor_d_out_Result<19>> from unit <round> has no source
ERROR:Xst:1844 - Port <mixcolumn_out<20>> of node <Mxor_d_out_Result<20>> from unit <round> has no source
ERROR:Xst:1844 - Port <mixcolumn_out<21>> of node <Mxor_d_out_Result<21>> from unit <round> has no source
ERROR:Xst:1844 - Port <mixcolumn_out<22>> of node <Mxor_d_out_Result<22>> from unit <round> has no source
ERROR:Xst:1844 - Port <mixcolumn_out<23>> of node <Mxor_d_out_Result<23>> from unit <round> has no source
ERROR:Xst:1844 - Port <mixcolumn_out<24>> of node <Mxor_d_out_Result<24>> from unit <round> has no source
ERROR:Xst:1844 - Port <mixcolumn_out<25>> of node <Mxor_d_out_Result<25>> from unit <round> has no source
ERROR:Xst:1844 - Port <mixcolumn_out<26>> of node <Mxor_d_out_Result<26>> from unit <round> has no source
ERROR:Xst:1844 - Port <mixcolumn_out<27>> of node <Mxor_d_out_Result<27>> from unit <round> has no source
ERROR:Xst:1844 - Port <mixcolumn_out<28>> of node <Mxor_d_out_Result<28>> from unit <round> has no source
ERROR:Xst:1844 - Port <mixcolumn_out<29>> of node <Mxor_d_out_Result<29>> from unit <round> has no source
ERROR:Xst:1844 - Port <mixcolumn_out<30>> of node <Mxor_d_out_Result<30>> from unit <round> has no source
ERROR:Xst:1844 - Port <mixcolumn_out<31>> of node <Mxor_d_out_Result<31>> from unit <round> has no source
ERROR:Xst:1844 - Port <mixcolumn_out<32>> of node <Mxor_d_out_Result<32>> from unit <round> has no source
ERROR:Xst:1844 - Port <mixcolumn_out<33>> of node <Mxor_d_out_Result<33>> from unit <round> has no source
ERROR:Xst:1844 - Port <mixcolumn_out<34>> of node <Mxor_d_out_Result<34>> from unit <round> has no source
ERROR:Xst:1844 - Port <mixcolumn_out<35>> of node <Mxor_d_out_Result<35>> from unit <round> has no source
ERROR:Xst:1844 - Port <mixcolumn_out<36>> of node <Mxor_d_out_Result<36>> from unit <round> has no source
ERROR:Xst:1844 - Port <mixcolumn_out<37>> of node <Mxor_d_out_Result<37>> from unit <round> has no source
ERROR:Xst:1844 - Port <mixcolumn_out<38>> of node <Mxor_d_out_Result<38>> from unit <round> has no source
ERROR:Xst:1844 - Port <mixcolumn_out<39>> of node <Mxor_d_out_Result<39>> from unit <round> has no source
ERROR:Xst:1844 - Port <mixcolumn_out<40>> of node <Mxor_d_out_Result<40>> from unit <round> has no source
ERROR:Xst:1844 - Port <mixcolumn_out<41>> of node <Mxor_d_out_Result<41>> from unit <round> has no source
ERROR:Xst:1844 - Port <mixcolumn_out<42>> of node <Mxor_d_out_Result<42>> from unit <round> has no source
ERROR:Xst:1844 - Port <mixcolumn_out<43>> of node <Mxor_d_out_Result<43>> from unit <round> has no source
ERROR:Xst:1844 - Port <mixcolumn_out<44>> of node <Mxor_d_out_Result<44>> from unit <round> has no source
ERROR:Xst:1844 - Port <mixcolumn_out<45>> of node <Mxor_d_out_Result<45>> from unit <round> has no source
ERROR:Xst:1844 - Port <mixcolumn_out<46>> of node <Mxor_d_out_Result<46>> from unit <round> has no source
ERROR:Xst:1844 - Port <mixcolumn_out<47>> of node <Mxor_d_out_Result<47>> from unit <round> has no source
ERROR:Xst:1844 - Port <mixcolumn_out<48>> of node <Mxor_d_out_Result<48>> from unit <round> has no source
ERROR:Xst:1844 - Port <mixcolumn_out<49>> of node <Mxor_d_out_Result<49>> from unit <round> has no source
ERROR:Xst:1844 - Port <mixcolumn_out<50>> of node <Mxor_d_out_Result<50>> from unit <round> has no source
ERROR:Xst:1844 - Port <mixcolumn_out<51>> of node <Mxor_d_out_Result<51>> from unit <round> has no source
ERROR:Xst:1844 - Port <mixcolumn_out<52>> of node <Mxor_d_out_Result<52>> from unit <round> has no source
ERROR:Xst:1844 - Port <mixcolumn_out<53>> of node <Mxor_d_out_Result<53>> from unit <round> has no source
ERROR:Xst:1844 - Port <mixcolumn_out<54>> of node <Mxor_d_out_Result<54>> from unit <round> has no source
ERROR:Xst:1844 - Port <mixcolumn_out<55>> of node <Mxor_d_out_Result<55>> from unit <round> has no source
ERROR:Xst:1844 - Port <mixcolumn_out<56>> of node <Mxor_d_out_Result<56>> from unit <round> has no source
ERROR:Xst:1844 - Port <mixcolumn_out<57>> of node <Mxor_d_out_Result<57>> from unit <round> has no source
ERROR:Xst:1844 - Port <mixcolumn_out<58>> of node <Mxor_d_out_Result<58>> from unit <round> has no source
ERROR:Xst:1844 - Port <mixcolumn_out<59>> of node <Mxor_d_out_Result<59>> from unit <round> has no source
ERROR:Xst:1844 - Port <mixcolumn_out<60>> of node <Mxor_d_out_Result<60>> from unit <round> has no source
ERROR:Xst:1844 - Port <mixcolumn_out<61>> of node <Mxor_d_out_Result<61>> from unit <round> has no source
ERROR:Xst:1844 - Port <mixcolumn_out<62>> of node <Mxor_d_out_Result<62>> from unit <round> has no source
ERROR:Xst:1844 - Port <mixcolumn_out<63>> of node <Mxor_d_out_Result<63>> from unit <round> has no source

网友A:
ISE太老了

网友A:
建议用12.4及其以后的版本

网友B:
你们老师使用6.1是不是因为你们用的芯片比较古老呀?建议使用高版本的,我现在用的是12.4

网友C:
ISE太老了
引用 网友A:

太老了,可以选择更换了。

网友C:
建议用12.4及其以后的版本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器件不支持啊。

网友C:
你们老师使用6.1是不是因为你们用的芯片比较古老呀?建议使用高版本的,我现在用的是12.4
引用 网友B:

没有代码很难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C:
你们老师使用6.1是不是因为你们用的芯片比较古老呀?建议使用高版本的,我现在用的是12.4
引用 网友B:
[url=https://bbs.21ic.com/redirect.php?goto=findpost&pid

楼主:
8# GoldSunMonkey 你好,这是我的代码程序,在10.1 7.1中都没问题。round模块调用另外三个子模块

楼主:
2# AutoESL 您好麻烦您看看我的代码吧

楼主:
4# 墨攻1991 您好麻烦您看看我的代码吧

网友C:
8# GoldSunMonkey  你好,这是我的代码程序,在10.1 7.1中都没问题。round模块调用另外三个子模块
引用 楼主:

没有6.1的ISE,没法看

网友B:
回复 楼主:
你们用的是哪款芯片呀!

网友D:
也不要看代码了,也不用换版本了,直接把你们老师换了,才是硬道理~

网友B:
回复 楼主:
12.4编译没有问题

网友E:
氛围真好呀

楼主:
回复 网友B:
XC2S300E

网友A:
我真没有6.1的版本

网友A:
我最早接触就是7.1的版本了

网友A:
另外,既然10.1和7.1都可以过,为什么非要纠结在6.1呢?

网友B:
18# mxjtracy 你用的是Virtex2吧,12.4不支持这些列的芯片,我编译的时候是用virtex6,没有问题。没办法帮你喽

网友F:
这个还真有点困难,你可以找你老师谈谈,用新的完全可以替换旧的,而且同样支持器件,为什么不能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