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ark点的问题

楼主(2011-10-29):
自动插件的板不加光学点可以嘛?

网友A:
自动是不是自己手动插件?

网友B:
自动装器件工艺,机器要求校对零位置。所以设计板子的时候要加 Mark。

网友C:
工艺要求要加,具体问你的表贴加工厂家。

楼主(2012-04-01):
哦,这是一个pcb厂的工程师问我的

楼主:
自动插件的是不是机器排放DIP元件?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得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