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_usb ucos发送数据一段时间出现问题

楼主(2011-10-29):
不知道为什么,我用到stm32f103的USB与电脑通信,并且加了ucos2的操作系统;电脑发送数据下来给榭STM32接收数据,单次发送数据正常,但是,循环发送数据,大概发送了成千上万次后,系统就跑到了hardfault_handler();即使我把接收数据后的所有处理都注释,也还是出现如此情况.....改用串口发送接收数据,单次发送正常,但是测试的时候,不断循环发送数据,几千次之后还是跑入hardfault_handler();捉摸了很久,不知道如何找出问题的根源。希望高手指点指点

楼主:
这种问题应该比较少人碰到,无限无奈中:dizzy:

网友A:
应该是你的任务栈溢出所引起的,建议把任务栈改大以后试试。

网友B(2011-12-06):
你把你的工程发给我看看,我以前也做过USB虚拟成串口模式(也是UCOS—II),或者能给你帮助!发到i我的邮箱yuchen073@gmail.com

网友C:
所以说MDK是个垃圾软件,要是IAR,任务栈状态看得一清二楚,问题早解决了。

网友D(2012-04-13):
请问楼主怎么解决的,我最近也遇到这个情况了。

网友E(2014-07-07):
不知道你的ucos版本是多少,不过我知道ucos2.86版本youyigebug,有可能是ucos2.86版本的一个bug,以前遇到过类似,把一个语句调换后就没有硬件异常了参考原帖

网友F:
同样感觉是栈的问题,或是某一部分buffer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