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我判断一下电阻功率

楼主(2011-10-29):
我的煮蛋器里有一个电阻,40欧姆的,尺寸较大,长度15毫米,直径5毫米。
哪位能帮我估计一下功率?
这个煮蛋器经常把蛋煮破,我想换个相同功率、阻值略大的电阻。
谢谢!

网友A:
估计有3、5W,不过怀疑这个是不是电阻,煮蛋器标称的功率有多大?

网友B:
一般不会用电阻的,除非是很山寨的东西,正规产品应该使用PTC元件,其冷态电阻是不作数的,规格讲究的是工作电压和功率。

网友C:
突然觉得电工们的生活也很有意思!

网友D:
煮蛋器 要不要加水

网友E:
这么牛 下次搞冰箱啊

网友F:
哈哈,需要考虑上电阻的材料吗

网友G:
我看你这个东西就1,2瓦

网友H:
串一个电阻或者一个二极管不行嘛?

楼主:
首先明确一下,这个电阻的作用是限流而不是发热。发热是另外有一个 PTC元件的。
假设煮蛋器的额定功率200W,我这样计算限流电阻的功率,大家看对不对:
交流220V,功率200W,所以 总电阻 = 220 * 220 / 200 = 242 om
电流大约 0.9 A
限流电阻自身是 40 om,那么它的功率就是 0.9 *0.9*40 = 32 W

这么大????!!!!!!!!

网友A:
首先明确一下,这个电阻的作用是限流而不是发热。发热是另外有一个 PTC元件的。
假设煮蛋器的额定功率200W,我这样计算限流电阻的功率,大家看对不对:
交流220V,功率200W,所以 总电阻 = 220 * 220 / 200 = 242 o ...
引用 楼主:

限流不发热的我还真没见过。

楼主:
楼上:我所谓“发热”其实是“加热”的意思,抱歉用词不准确是你误解了。
昨天在中国电子展上问了一个电阻公司,他们说是5W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