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DevKit8000学习板,吐血经历回放

楼主(2011-10-29):
刚到手的DevKit8000板子,4.3寸屏。由于打算入手Linux,所以就将这些万恶的悲剧罗列在此了,比阿呆NB的过来看个笑话,跟阿呆走来的,别再让别人看笑话了。

下面的文字记述了阿呆的学习经历,真正从0开始吧。可能现在的大悟是错误的,在学习中如果发现之前的错误,阿呆会回来修正的,当然,也望各位大神指正错误,给阿呆类小学生一点继续学习的鼓励

刚入手开发板,很是坎坷呢。先说一下背景,板子预装的是linux,SD卡WINCE,在linux下做完板子整体测试后,就想着在WINCE下再做一下测试,但是,但是用SD卡无法引导系统
SD卡无法引导系统,客服说更新一下文件,然后自己就照做了,然后就是依然没有启动的迹象。
由于主要是晚上弄,客服不上班,就自己先琢磨吧。按照附录2格式化SD卡(还不晓得格式化为双分区的作用,照做吧先)
回过头来copy一下映像,尝试,没响应,在尝试。就感觉自己是在毛彩票而不是搞板子。终于偶尔一次成功了(关于为什么会成功后面作出解释)。然后按照手册更改WINCE映像到flash。然后终于看到WINCE的启动输出信息了,那个兴奋啊。可是,还没有高兴几分钟,就郁闷了系统停止在触摸屏校准界面,但是触摸屏无响应。我勒个去。瞅着板子发呆10分钟。然后再次厚脸皮联系客服。当然,谈话过程是很曲折的,这个过程呢,您可以自己体会一下。悲剧的我忽然想到会不会是因为片子没有提前擦出的原因啊。于是乎在eboot下擦除之。令我没有想到的是,SD卡再次**。此处省略1千字。最终发现,SD卡不容易正确引导系统的原因是如果更改引导文件,则之前最好先用HPUSBFW格式化一下(阿呆认为必须,以免麻烦),另外对于单系统引导,只用HPUSBFW好像就足够了,目前我用这种方法至少可以成功引导Timll公司给的映像。至于双分区的使用,后面慢慢研究了。到现在,SD卡引导问题已经解决。
下面就是关于wince的映像烧写问题了,这个问题出现的原因就在于erase了,通常更换flash理的映像需要提前erase一下,尤其是老映像是linux的,更改成wince,这好像很有必要。但是在进入eboot后,erase后,需要格式化flash的,但是不能erase后直接在eboot下格式化,不相信你试试。你真的那样做了,会温柔的提示你一个error的。所以正确的顺序是:从SD卡启动eboot,然后erase一下,重启,eboot自动格式化flash,然后在按照手册的过程,烧写XLDR,EBOOT,NK映像。并修改启动顺序,保存设置。享受快乐成果。

后继,Timll提供的WINCE映像,启动到触摸屏校准界面时候停止,然后触摸屏无响应,这个问题还在纠结中。。。有答案了再补上。

(发现阿呆的帖子被转载了,的确挺高兴的,说明阿呆的付出得到了朋友的认可,但是转载时候未注明出处,则不太好呀,至少给个到21ic此贴的链接吧:lol)
另外,发下广告:
阿呆游乐园:
http://blog.csdn.net/adaiplay
http://www.**.com/adaiplay/blog/

楼主:
目前新手学习图形界面的话,什么比较合适啊?不想学andriod。传说QtE已经没有新版本了,它的寿命还会有多长啊?
天漠公司给了一个angstrom,但是不了解这是什么东东,是图形界面吗?

总不能把ucGUI放linux上吧

求解

楼主:
Timll提供的资料光盘里的u-boot源代码按照手册编译后是不能成功引导SD卡得代码的,手册提供了x-load,u-boot,uImage,和rootfs的编译方法,当然是在所给的源码不做任何更改的基础上。但是只将这些编译好的文件放到SD卡上无法启动linux的,手册中没有提及flash-uboot和ramdisk的制作方法,由于是新手,所以这些文件的使用及编写都不清楚,写在这里想告诉和我一样的人,如果按照手册编译,是得不到官方提供的映像文件达到的效果的。如果用自己编译的文件+fksah-uboot和ramdisk也是不能成功引导的,但是如果u-boot也用官方的,可以成功引导。那问题就在于这了:用官方提供的源代码不能直接编译出官方提供的映像文件:u-boot.bin,或者说,一些参数是不符合SD卡启动条件的

楼主:
如果过于相信官方手册,崩溃是你必然的结局。
SD卡更新linux文件到nand时,更新后,boot无法读取内核,ecc错误。我勒个去,以为自己敲错命令了,重新来了几次,结果是同样的悲剧。

发现 nand ecc 有hw sw之分(还不清楚原理)
将内核ecc更改为hw
,boot一下,成功引导。各位玩家可以试试

楼主:
WINCE触摸屏无响应的问题解决了,原因令阿呆很崩溃,响应有延时,需要多按一会才会有反应。原来还可以这样子。。。

楼主:
debian 5 sudo 无法使用,提示当前用户不在sudoersfiles,这个网上好像能找到,visudo 打开/etc/sudoers文件,然后在
# User privilege specification
root    ALL=(ALL) ALL
后面添上自己的用户名加后面的参数例如
adai ALL=(ALL) ALL
然后将# %sudo ALL=NOPASSWD: ALL 的#号去掉,就可以直接使用sudo命令了,且不必每次使用时键入密码

fedora下面添加用户组好像就简单些了,用root权限,visudo打开sudoers文件,文件里面有个wheels组,但是被注释掉了,直接删除#号,然后将不使用密码的那句也删掉#号。打开/etc/group文件,找到wheel:x:10:root添加自己的用户名,例如:wheel:x:10:root,adai.
返回到用户控制台,sudo command 测试一下

楼主:
debian5默认安装的是vim-tiny,不支持语法高亮。百度了一下vim的安装方法,按照步骤装了一个7.3,然后找配置文件.bashrc找了半小时,后来发现,原来自己目录下没有这个文件,自己件一个新的,添充一些初始化内容,还可以。但是现在vim无法输入中文,输入后就是乱码,郁闷呢

楼主:
天漠给的u-boot源码可以自动从SD卡拷贝文件到nandflash,前提是各个bin文件或image都以要求的名字存放在SD卡中,然后手动设置一下uboot环境变量就可以了。不过呢,我试了一下,由于内核映像,nand ecc hw 的问题,uboot提示找不到内核,将内核重新烧写一次就可以了。(flash-uboot天漠没有提供编译方法,现在也不会修改,就直接用了他给的image里面的了)

网友A:
just one last dance !

楼主:
这是歌曲名字吧,什么意思啊?

阿呆开此帖的时候才开始借第一本linux书,多以基础知识很差,目前把天漠给的资料跑完以后,想在自己移植下QT,这样,有内核有工具,有界面,就可以完成基本的学习开发任务了,但是,阿呆太乐观了,基础知识的薄弱严重影响开发环境的搭建,所以这一阵子一直在补充知识,没有在这里写新东西,而是努力编织linux基础知识网,相信One Day,Just Play!的那一天一定会到来。

回复 网友A:
PS:按照网上的资源,配置QT4.3.3,总也通过不了,提示语法错误,无法生成MakeFlie文件,在考虑,是不是在编译tslib和qt4.3.3之前有一部分支持性工具没有贴出来啊,郁闷ing

楼主:
新开始学习,很多东西进行的都很不爽,将近半个月才将qt4.7移植到开发板上,但欣慰的是终于还是移植成功了
跟随潮流,写一下移植笔记,由于篇幅比较长,就写在博客里面了,欢迎参考: ADaiPlay.21ic.org
上张图片:

楼主(2011-12-14):
当阿呆满天下的找板子上的音频驱动,未果情况下向Timll索要其测试代码时,人家告诉俺:
    我们使用的是ALSA音频库,对于它的相关资料,请您到它的官方主页进行下载,
    不过在下载前,您需要确认目标板所使用的ALSA软体版本,浏览方法:
    进入文件系统,输入cat /proc/asound/version
    确认版本后,请到 http://www.alsa-project.org/main/index.php/Main_Page 下载 alsa-utils-xxx,里面有aplay,arecord等源代码提供参考。

额滴神啊,没文化真可怕

楼主:
咪咕音乐播放器for Linux安装后可以打开但是无法播放音乐的原因可能是没有安装相应的mp3解码器,在这个方向上找找解决方法应该能弄好。阿呆是播放avi视频时提示没有相应的解码器,然后升级后,咪咕也可以用了,估计是把解码器也安装上了。哈哈,一举两得

网友B:
选板不慎啊,这块板子显然不是很合适你,要是能多试几块板子,一定会找到合适的,会大大提高学习效率。
我一直在为初学者解决这个问题,只可惜这次没有帮到你,希望看到我回帖的初学者引起重视。可加入我的QQ群:203329463。
Http://shop69738050.taobao.com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是有点。2440都米学好,linux也什么都不会就直接上A8了,有点急躁。但是这不是问题,问题是自己知识积累不够,我想等我摸索出来了,3530的春天也来了,正合适嘛

楼主:
把alsa基本搞明白了,至少可以说编写简单音频录放是可以了。
timll已经将alsa移植好了,但是如果自己想编写程序,还需要生成自己的库文件。
阿呆这里是把音频库放在qt中调用的,于是乎就编译了pc上的alsa库,放到qtforpc/lib目录下,和arm版本的alsa库,放到qtforarm/lib目录下。并完成alsa的发布。
过程如下:
ALSA-LIB-1.0.23移植
第一步:准备文件
        将源文件夹下的alsa-lib-1.0.23.tar.bz2,alsa-utils-1.0.23.tar.bz2到/tmp
第二步:pc上编译安装alsa-lib-1.0.23
        1.打开终端,进入/tmp目录
        2.解压并进入alsa-lib-1.0.23
                # tar xvf alsa-lib-1.0.23.tar.bz2
                # cd alsa-lib-1.0.23
        3.使用默认参数进行配置
                # ./configure
        4.编译并安装
                # make && make install
第三步:为目标板编译安装 alsa-lib-1.0.23
        1.打开终端,进入/tmp目录
        2.解压并进入alsa-lib-1.0.23
                # tar xvf alsa-lib-1.0.23.tar.bz2
                # cd alsa-lib-1.0.23
        3.配置
                ./configure --host=arm-none-linux-gnueabi --prefix=$HOME/talon/work/alsafortarget/alsalib
        4.编译并安装
                # make && make install
第四步:为目标板编译安装alsa-utils-1.0.23
        1.打开终端,进入/tmp目录
        2.解压并进入alsa-utils-1.0.23
                # tar xvf alsa-utils-1.0.23.tar.bz2
                # cd alsa-utils-1.0.23
        3.配置
                ./configure --host=arm-none-linux-gnueabi --prefix=$HOME/talon/work/alsafortarget/alsautils --with-alsa-inc-prefix=$HOME/talon/work/alsafortarget/alsalib/include --with-alsa-prefix/$HOME/talon/work/alsafortarget/lib
        4.编译并安装
                # make && make install
第五步:发布到开发板
        1.由于开发板上已经移植了该库,所以我们先把原来的文件覆盖即可(最好先删掉以前的同名文件)。
        2.拷贝alsalib安装目录下lib文件夹内所有文件到开发板/usr/lib目录下
        3.拷贝alsalib安装目录下share/alsa文件夹下的所有文件到开发板/usr/share目录下
        4.拷贝alsautils安装目录下bin文件夹下的aplay和arecord到开发板/usr/bin目录下
第六步:测试
        1.在板子终端下输入下面命令,开始录音:
                # arecord -t wav -f dat myrecord.wav
                        对着麦克风说话,ctrl+C停止
        2.播放刚才的录音:
                # aplay myrecord.wav
        听到刚才说的话了吗?
注:如果提示找不到alsa.conf的目录,可以自己建立该目录,并将/alsautils/share/alsa文件夹复制过去

这样,在pc上可以编写测试音频程序了,通过后,用forarm的库再编译一遍就可以去板子上试试了。

楼主:
另外附一些相关资料

楼主(2012-01-18):
上点题外话,阿呆装的是xp,然后装的wubi-linux,昨天晚上心情挺高兴,装了个win7爽爽,结果,以前在系统启动时的系统选择界面木有了,直接进入win7了,阿呆倒吸一口凉气啊,进不去linux可就悲剧了。赶紧问百度,折腾了一上午,原来还是挺容易的:
1.由于阿呆安装的是goust版的win7,所以除了C盘并没有影响其他分区的资料,阿呆的wubilinux安装在F盘;
2.将linux盘下面的winboot文件夹中的wubildr和wubildr.mbr复制到C盘根目录;
3.打开命令提示符程序(cmd.exe),输入
bcdedit /create /d "Ubuntu 10.04" /application bootsector
这里什么都不要改,就是取得BCD 里的标识符指向位置。
显示如下:项 {dbff544b-a7c4-11dd-a51d-00155803ebb4} 成功创建。
4.再输入
bcdedit /set {42402ef3-3033-11df-96fc-c8c21f807350} device partition=C:
显示如下:操作成功完成
5.输入
bcdedit /set {42402ef3-3033-11df-96fc-c8c21f807350} path \wubildr.mbr
这就是指定启动文件和路径。
显示如下:操作成功完成
6.再输入:
bcdedit /displayorder {42402ef3-3033-11df-96fc-c8c21f807350} /addlast
将此启动项放到启动菜单的最后。
显示如下:操作成功完成

阿呆认为这种方法也适用于将wubilinux放到硬盘的情况,但是可能还需要更改一些引导linux时启动文件的信息,具体的问题等需要的时候在探讨吧

网友C:
看见楼主, 让我想起了2410, 同病相怜, 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哈哈,资料奇缺,自己又知识有限,造成了这种困局。只能慢慢来了

楼主:
这几天学习QT的UDP编程发现接收不到数据,原因查了半天,竟然如此简单:
我开始的错误代码是:
udpSocket->bind(QHostAddress::LocalAddress,*udpPort,QUdpSocket::ShareAddress | QUdpSocket::ReuseAddressHint);
改成这样就可以了:
udpSocket->bind(*udpPort,QUdpSocket::ShareAddress | QUdpSocket::ReuseAddressHint);

原因是错误代码绑定了主机IP,只能接收特定IP的消息,而修改后可以侦听局域网的所有主机发送给特定端口的消息。

楼主(2012-02-28):
由于实验室换电脑的原因,把在xp下wubi版ubuntu10.04移动的过程试验了一把,大概顺序记录一下,以备后用:

1.在目标机上安装wubi版的ubuntu10.04
2.将ubuntu下disk文件用源机上的disk文件替换。(其实这样做是比较麻烦的做法,但是这样可以省去添加xp启动项的过程。等做完才后悔这么做,的确比较麻烦,兄弟们可以试试直接从源机器上拷贝相关启动配置文件的方法)
3.这时候重启机器,可以看到源机器的ubuntu启动菜单已经出来了,但是如果选择相应的版本,会发现没有发现UUID ***************,这是由于源机器和目标机器的UUID不同的缘故,我们把他修改过来就可以啦
4.在ubuntu的grub菜单,按C进入命令行模式,在命令行模式下手动引导进入系统,过程如下:(具体的参数和具体的源机器配置有关,可以在grub菜单按E查看,然后下面的步骤只是修改UUOD的过程而已)
grub> ls     #查看所有的硬盘和分区信息
grub> ls (hd1,x)/    #硬盘为hd1(第二个),后面的x是安装ubuntu的分区号,显示该盘下的目录,这样可以确定你的目标ubuntu安装的位置,然后记下此hd号和x
grub> insmod ntfs    #加载ntfs模块,因为WUBI将ubuntu安装到了ntfs盘上
grub> set root=(hd0,x)   #这里(hd0,x)是找到的ubuntu分区
grub> ls $Boot    #找到BOOT分区的UUID号,下一步要用到
grub> search --no-floppy --fs-uuid --set 660e5c490e5c1481    #UUID 660e5c490e5c1481
是上步中找到的
grub> loopback loop0 /ubuntu/disks/root.disk   #设loop0,WUBI将ubuntu安装成了一个root.disk文件
grub> set root=(loop0)   #重设root
grub> linux /boot/vmlinuz-2.6.32-28-generic root=/dev/sdb1 loop=/ubuntu/disks/root.disk ro   quiet splash   #加载内核,其中sdax的x是开始找到的分区号(hd1,x),2.6.32-28是ubuntu10.04内核号码
grub> initrd /boot/initrd.img-2.6.31-14-generic
grub> boot
回车后进入系统
5.进入系统后,打开终端修复grub引导文件
$sudo update-grub2
$sudo reboot

就这样,移动完毕。

楼主(2012-11-26):
终于把开发板上的GPIO读写问题弄出来了,我发誓回头一定去2440上好好学习Linux再看其他板子,这太费劲了。内容比较多,写到博客里了:
blog.csdn.net/longer44

网友A:
楼主加油,我跟你同一时间上手linux的,我用的6410.

网友A:
一周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加油,我跟你同一时间上手linux的,我用的6410.

哈哈,必须的,共同努力。
选6410很明智啊,我是刚读研的时候老师选的板子,他写专利,只关注最新的芯片了,结果我学起来就难死了,后悔啊。
现在Linux还是学的迷迷糊糊的。毕业之后我要回到2440上去学习,先把简单的学明白了。这个3530,让人硬件上摸不到头脑,很影响学习进度。教训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周年了。

是滴啊,一周年了,结果感觉什么都没有学会,人家一年差不多成高手了,至少小成气候了;俺这还在门外晃悠呢,选错平台很受伤啊。

网友D:
两个方面的原因;
1,个人原因,刚入门,对很多概念不熟悉。
2,DEVKIT的原因,资源问题百出。

综合,你买的,不是你想要的。

好处:了解了开发板市场,遇到了很多奇怪的问题,遇到了就会去思考,正确考虑嵌入式行业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