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一个关于【差分放大电路】的疑问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1-10-29):
上图中画红线的部分怎么理解啊??

是一种等效处理,还是说,实际情况就是那样的??

多谢!

网友A:
2# polaris@1982 表面上看只有T1管有信号,T2管没有信号,实际这里通过一个r0的耦合作用,两管是同时取得信号的,信号为总信号的一半,但极性相反。

网友B:
to LZ:

注意发射极下的电阻 ro >> re 的条件,如此才可近似认为输入信号“均分在两管的输入回路上”。显见,如果r0增大而又要保证电流不随之减小的话,必须增大负端电源电压。为了不增加负电源的电压,通常是用一个恒流源替代r0,这在IC内非常多见。

楼主:
不好意思,2楼,你的解释我看不明白啊,为什么r0有耦合作用??麻烦解释一下好吗?多谢!

楼主:
4#,r0本来就是恒流源的内阻。。。。

网友C:
5楼:
一定要分开看的话,T1是射极输出器(射极跟随器、共集电极电路),其输出信号供给T2,而T2是共基极放大器。
所以这两管可以看成共集电极-共基极的两级放大电路,而两级之间是靠r0耦合。

楼主:
maychang,书上接下来求差模放大倍数的时候,T1用的是集电极输出,T2没有输出。。。。

而且,如果T1是射随器的话,为什么Ve=Vid/2,而不是输入电压Vid???

confused……:'(

网友C:
8楼:
当负载电阻与电源内阻相等时,电源两端电压恰为电源电动势的一半。
射极输出器的输出阻抗很低,共基极电路的输入阻抗也很低。若两支管子及其工作状态相同,则共基极电路的输入阻抗恰等于共集电极电路的输出阻抗,即电源两端电压为输入信号的一半。

楼主:
maychang,你的解释我还是没看懂啊。

我觉得清大的教材解释得更清晰易懂:

网友C:
10楼:
在这幅图中,输出是从T1T2两管集电极得到的,与你在8楼所说不同。
实际上,10楼图中的叙述,与首帖图中叙述是完全一样的。

楼主:
8楼说的是单端输出而已,但是,e点的电压跟接不接负载没有关系吧?

网友D:
看看  我也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