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负载是什么?

楼主(2011-10-29):
(无正文)

网友A:
假负载是具有足够功率耗散能力的电阻,接在电源输出端代替实际负载作实验或消耗掉部分电流。
固定接入的假负载要消耗功率,降低电源效率,增加发热量,能不用尽量不用。

网友B:
在负载端并联一个适当的电阻,确实增加热量,不好!
但是,楼主都说了空载时电源有声音,我觉得并电阻有时候是必须要用的
在整体电路中的时候就需要作为放电电阻来用的,反正我做过的DCDC后面都有类似于放电电阻的东西。

个人愚见。。

楼主:
2楼、4楼两位老师。开关电源是30W的,信号板是多路可插拔的,考虑到用户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如果只剩一路工作的话,开关电源负载就比较轻了,会有响声。而且开关电源总共有三组输出,还会导致除主输出之外的两路电压下降比较厉害,导致后面的稳压不稳。
现在开关电源余量比较大,因此想并上最佳阻值的电阻,消耗一部分功耗来解决上述问题。

楼主:
补充:只剩一路的话,因为电路中电容比较大,放电会比较慢,现象是数码管在断电后不是立刻熄灭,并上假负载应该可以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