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用于视频和图像领域的高密度可编程FIFO存储器

楼主(2011-10-29):
许多市场领域(包括视频广播、军事、医学影像、基站)都得益于使用高密度FIFO器件方案的使用,其具有可编程的特点。并且比SDRAM + FPGA的体系结构可以显著节省成本和改进视频质量,使用系统级编程,可以使高密度FIFO设计更简单,成本更低。 在这篇**中,我们将首先介绍几个视频应用,了解其数据路径及需要处理的数据性质。下一步,我们将尽力估计在视频处理通道中操作数据的复杂性。然后会介绍可编程高密度FIFO和其能力,以及它如何能更有效率的替代当前传统的使用SDRAM和FPGA实现帧缓存的方案 视频应用概述: 图1显示了IPTV的系统框图。输入传输流可以是任何编码形式如DVB -ASI,MPEG2或SDI,他们通过用多格式解码器(multi-format CODEC)传输,转换成(即解码或重解码)成H.264传输流。经编码的传输流用通道信息封装并通过以太网发送。在接收路径,到来的传输流在显示之前要进行解码和后处理,例如降噪、颜色增强,缩放,去隔行等。
图2显示了一个用于电影制作和摄影棚的HD(高清)专业相机的系统框图。捕获到的图像经过一个图像处理器,进行色彩处理、亮度提高、数码缩放、帧速率转变等等。图像处理单元通常使用一个基于FPGA的设计,由于大部分的图像处理是专有的,会经常发生变化。应用处理器管理与其它设备的通讯以及压缩并存储捕获到的内容到海量存储(HDD)。应用处理器也有一个图形引擎来进行屏幕显示(OSD),它和进来的视频混合后显示。
从上述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数据处理包括两种类型: 1) 帧同步: 在一些任务中需要帧同步(例如,通过以太网传输和接收时,当码流速度不断变化而解码器需要一个恒速的传输流)。虽然存储器对同步的要求似乎很小,但当涉及到多个码流时它可能很显著。这种同步可以由一个异步FIFO实现。 2) 帧存储: 帧存储在这些地方需要:任何暂时的处理如帧率转换,数码变焦(缩放),或执行去隔行。储存的帧数量随着需要的临时信息数目增加而增加。当视频数据按照本来的顺序时,帧缓存也必须是“先进先出”。 通过上面的讨论,我们可以说,所有的储存和同步都可以使用FIFO实现。那么理想的FIFO应该是多大的呢?一个典型的1080p 帧,10位 4:2:2格式将需要存储器大小为39.55M位(每行像素数*每帧行数*每像素比特数= 1920*1080*20)。预计总容量可以通过需要存储的帧数乘以这个数字。典型的视频处理算法需要存储2到3帧,这意味着总容量要达到120M位。由于不可能有如此大的基于片上SRAM的FIFO存储器,一般的方法是使用一个DRAM来缓存这个数据。 高密度FIFO -传统的实施和及其复杂性。 帧缓存就是高密度FIFO,传统上使用外部DDR SDRAM实现。举例说明一个典型的视频处理应用和这些FIFO如何实现。
图3显示了一个典型情况的数据路径,有4种不同来源的视频流需要显示在同一个显示器上。四个以1080p60(24位RGB)分辨率捕捉视频的高清相机使用一个cameralink接口连接到系统上。色彩空间转换 (从RGB到YCbCr)及色度采样降低(从4:4:4到4:2:2)后,横向和纵向帧按比例减少,并储存在DDR2 SDRAM里。存储的帧可以按要求读回和定位,结果帧和融合帧然后提高采样速度和色彩空间转换为通过LVDS连接来驱动面板。
让我们看看存储器大小和带宽要求: (i) 大小要求: 尽管这里没有涉及到时间处理,为了避免一个源的两帧被分开储存,这样当一帧正在写时,另一个帧可能要读回来。两帧图像的大小是((1920 * 1080 * 16)/ 4)* 2 ~ = 63.3M位。 (ii)带宽要求: 由于读和写路径为复用的,所需带宽是读、写路径带宽之和。 写路径频率=(每个客户端频率)*( 客户端数量)=(148.5/4 )* 4 = 148.5MHz 读路径频率=输出帧分辨率频率= 148.5MHz。 实际的工作频率为( (读频率+写频率) / 2 +其它开销),因为接口工作在双数据速率,并且还有一些其它开销,如DRAM存储器刷新周期、bank地址切换等等。假设为80%的效率,那么将在185MHz的频率运行。 (iii)内存接口大小和I / O需求: 当画面以16位4:2:2格式存储时,一个16位接口就足够了。根据计算,FPGA 的I/O总数的为46: 时钟引脚(2个用于差分时钟,1个用于时钟使能)= 3引脚 命令引脚(片选,RAS, CAS, WE)= 4引脚 地址引脚(14个地址线、3个 bank地址线)= 17引脚 数据线(X16接口)= 16引脚 数据选通及分离(4个引脚用于2微分DQS,2个用于分离数据)= 6引脚 高密度FIFO -离散的存储器: 现在让我们看看使用离散可编程高密度FIFO的实现方式和特性定义,这样DDR2 SDRAM存储器就可以由简单的数据存储便可以由简单的数据存储代替。 (i)多队列特点: 如果FIFO存储器定义为一个单一块的内存,那么写多个视频流是不可能的。因此,FIFO必须能够配置并分成多个队列。在上文的例子中,有四种不同的画面要写,并且四个帧必须同时从不同的队列同时。因此,我们的应用需要至少八个队列。 (ii)分离和重传: 有可能从一个标准的FIFO曾经读过的数据又从FIFO丢失了。FIFO指针可以重新编程,允许任何帧都可以根据需求多次读出。 图4显示了赛普拉斯CYFX072VXXX HD-FIFO的框图。
图5给出了使用赛普拉斯HDFIFO替代DDR2芯片的应用案例。
让我们再来看看存储器大小和带宽要求: (i) 大小要求: 存储器大小和DDR2 SDRAM的相同,为两帧图像的大小((1920 * 1080 * 16)/ 4)* 2 ~ = 63.3M位。 (ii)带宽要求: 由于读和写路径是分立的,读、写的工作频率可以不同。这相对于DDR2 SDRAM来说有很大的优势。 写路径频率=(每个客户端频率)*( 客户端数量)=(148.5/4 )* 4 = 148.5MHz 读路径频率=输出帧分辨率频率= 148.5MHz。 实际的工作频率对于读和写来说为单一的数据频率148.5MHz,这里没有额外的开销,如DRAM存储器刷新周期和bank地址切换。 (iii)内存接口大小和I / O需求: 当画面以16位4:2:2格式存储时,一个16位接口就足够了。根据计算,FPGA 的I/O总数的为48: 时钟引脚(1个用于写时钟,1个用于读时钟)= 2引脚 命令引脚(写使能,读使能,输入使能,输出使能,3个引脚用于选择哪8个队列写,3个引脚用于选择哪8个队列读,1个引脚用于分离,1个引脚用于传输)= 12引脚 数据引脚(16个引脚用于写数据,16个引脚用于读数据)= 32引脚 标志(1个引脚用于空标志,1个引脚用于满标志)= 2引脚 离散HD-FIFO相对于传统实现的优势: 结构优点: (i) 由于读和写路径是分开的,没有其它操作开销,操作频率可以降低一半以上,这些都是很显著的优势。 (ii)由于使用的是SDRAM控制器,不需要仲裁机制,FPGA内部逻辑变得更简单。 (i) 信号开关频率降低一半以上,允许增加建立时间余量,相对于DDR2来说没有严格的输出同步要求。 (iv) 设计里时钟域的数量减少了,因此降低了相关时序切换和交叉时钟域的问题。 电气优点: (i)减少了信号切换频率,从而减少了线路板上的开关噪声。 (ii) HD-FIFO 的IO逻辑可以是任何LVCMOS接口,相对于DDR2 SDRAM的SSTL2逻辑有更大的噪声冗余。 节省成本: 在高端FPGA的解决方案中使用HD FIFO可以节省 FPGA资源,具体如下: (i) SDRAM控制器,降低了所需的存储器,I/O,和逻辑 (ii)视频处理功能,这些功能可以采用多队列特征在HD FIFO上实现,如: a. 视频信号的隔行/去隔行 b. PIP实施 c. 交叉信号处理 使用高密度FIFO可以节省逻辑元件,寄存器,内存和I / O,可以帮助开发人员把高端FPGA换为更小的FPGA,从而可以节省20 ~ 30%的成本。

Figure6.有无高密度FIFO系统框图比较。
高密度FIFO基于SRAM技术,为客户提供了高数据可靠性和低延迟性。简单易用的总线接口可以减少实施和调试工作。高密度FIFO密度可以达到144 Mb,速度可以到150 MHz,具备segment特色,还有很多增值功能,如多队列和可选的存储器架构,可以帮助开发人员设计更快、更有效率,从而使其适应广泛的应用。它已经是一个成熟的解决方案,可以加速推向市场的时间,同时减少相关设计工作。该器件还可提供很宽的扩展选择,可以适应视频广播,军事,医学影像,基站(网络)设备,满足很多应用,如:
普通高清格式帧缓存 (720p ,1080i ,1080p):
存储四个1080p分辨率的帧
HDTV/SDTV帧同步
交换或格式转换器盒子
高端数码摄像机
军事雷达中高密度缓存
医学成像

网友A:
好产品啊

网友B:
很好的FIFO存储器

网友C:
有没有更加详细的资料,PDF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