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语音模块驱动蜂鸣器怎么可以发出高响度的声音?

楼主(2011-10-29):
请教各位大侠:语音模块驱动蜂鸣器怎么发出高响度的声音(报警语音提示,响度要高于100dB)现场供电不方便,估计得用电池供电了,所以想用省电的发声器件,喇叭肯定不行,声音够响,但是耗电啊,所以想到那种高响度的无源蜂鸣器,不过查资料看,直接驱动好像不行啊,需要加升压变压器,但是也没有找到合适的,拆了一个报警的警号,研究半天,在驱动三极管的基极加了一个语音信号试试,好像播放语音文件音质很差,响度也不够。
   各位有什么好办法嘛,指点一下,谢谢了!其实对音质要求不高的,发声正常,响度够大就行。

网友A:
100dB以上的要采用号筒式结构的报警专用蜂鸣器,驱动必须是其谐振频率范围的音频信号,用音频功放或振荡器加晶体管推动。

楼主:
谢谢二楼,有没有具体的电路参考呢!应用中要注意哪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