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制作交叉编译工具链的问题,求指导

楼主(2011-10-29):
在redhat linux下,制作交叉编译工具链时遇到的问题:mkdir 无法创建目录 /usr/local/arm :权限不够。本人刚接触linux,所以求大侠指导,不胜感激,谢谢,在线等答案……

网友A:
你要先明白工作路径才能操作,LIUNX的工作路径和WINDOWS有点不同,LINUX是直接到你要创建的那个地方去创建,不会自己查找根目录,大概是这么个意思,假如你在桌面上建立一个arm文件夹的话,指令是:cd /root/Desktop/ 这样可以进入到桌面
再使用:mkdir arm
或者直接使用:mkdir /root/Desktop/arm

网友B:
2# tcc8073 可以用LZ这样的方法创建目录的  LZ试试用root权限创建

楼主(2011-12-01):
谢谢各位的热心回答,问题解决了。

网友C:
用chmod 命令来修改权限,之后再用mkdir来创建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