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SM和您说说ISIM的使用(完成)

楼主(2011-10-29):
声明:本教程是Goldsunmonkey为Xilinx和Xilinx论坛发展贡献自己的一点力
量。可以供大家(除商业意图以外)随意下载使用交流。如果使用为了商业意图,请联系作者。

楼主:
教程说明:
ISE包括ISIM的工具。一个实验教程将包括如何仿真和验证已经完成的设计。
教程目的:
完成了这个实验教程后,你将学会:
1. 学会使用HDL testbench完成一个设计的仿真
2. 学会使用波形观察信号。
教程过程:
教程分为3个部分:
1. 完成testbench的书写
2. 仿真设计
3. 熟悉ISIM的环境

看一下我们写的HDL的仿真文件:

双击uart_led.xise打开工程
打开顶层的Testbench的顶层工具test_uart_rx.v,了解一下他的功能。
在design的窗口,选择Simulation的选项。

双击 test_uart_rx.v 打开该文件。
到44行,看一下我们输入:"Welcome to Xilinx ISE Design Tool Flow"的字符串。
到54行看一下仿真激励,大家好好研究一下这个仿真激励,会对大家有很大的帮助。(关于这些语法现象以后我们再开贴子说明)
点击前面的+号展开层次结构。

双击打开 tb_uart_rx.v,跳到64行学习时钟如何生成,跳到105行看下顶层例化。
接收数据UART的 rxd_i data的输入端口是被符合RS-232协议的串口数据驱动。
这rx_data   输出端口将被送进错误检查的任务中。

仿真设计:
       运行该仿真,检查输出波形。
             1 在 Hierarchy 窗口里,确保test_uart_rx.v testbench文件被选择。
             2  在过程窗口里面,选择 ISim的仿真器
             3  右击Simulate Behavioral Model选择Process Properties.
                 把Run for Specified Time上面的勾去掉。

             4 双击 Simulate Behavioral Model,编译Testbench启动ISIM.
             5 仿真并没有启动,因为刚才的改动,如果没有改动,仿真将自动执行。
             6 点击RunAll的按钮 ( )
             7 再选择waveform的选项(Default.wcfg),使用Zoom to Full View按钮()缩小到最小。
               然后使用Zoom In按钮放大到你想要的大小。
             8 m默认的是,只有Testbench顶层的信号才能被显示。而该顶层只有几个参数和要传送的字符串。
                为了是实际的信号能被看到,他们需要被我们加上去。但是这之后必须重新进行仿真。
             9 变换char_to_send的显示方式为AISCII,在waveform的选项(Default.wcfg)右键 char_to_send[7:0]选择Radix > ASCII

              10 对string[0:303]重复上面步骤
              11 添加信号tb/uart_rx_i0到波形窗口。不要添加BAUD_RATE 和CLOCK_RATE参数。
                   点击In the Instance and Process Name 窗口, 扩展test_uart_rx and tb.

                  选择uart_rx_i0.在object窗口选择好信号,点击右键添加到波形窗口。也可以直接通过拖拉的方式添加。

               12 前面已经说过必须重新仿真,然后点击先点击Restart然后点击Run All toolbar 按钮重新仿真
               13 改变rx_data为ASCII,在rx_data_rdy有效时,检查接收数据是不是正确。可以选择rx_data_rdy,然后使用Next Transition的按钮()来追踪数据。

基本使用介绍完了。

楼主:
怎么了?我还没写完呢

楼主:
;P好评如潮啊

网友A:
没看到啊

楼主:
:L我还没写完呢。

网友B:
作者太伟大了。。

网友C:
回去好好研究下 谢谢

网友D:
猴哥,把ISE In-Depth Tutorial翻译个中文版本吧。。。
大家都会膜拜你的,呵呵:)

楼主:
;P谁赞助我呢?

网友E:
;P好评如潮啊
引用 楼主:
没有看到好评;P

楼主:
没有看到好评;P
引用 网友E:

哈哈~~

网友F(2012-02-11):
今天再来看GSM写的这篇**还是受益匪浅。

网友G(2013-01-30):
引用 楼主:
我还没写完呢。

没写完?后续呢?

网友H:
猴哥   辛苦了   呵呵   兄弟   帮你顶一个   呵呵   顶起来   一定要让这个板块火起来   呵呵

网友I(2013-04-13):
猴哥,关注您很久了,每次有关赛灵思FPGA问题,上google一搜,您的帖子就出来了~这次也不例外
不过我想问一下,如果我在testbench里面写了$display(),在Isim仿真时,数据显示在哪儿呀,我一直没有找到~
呵呵,新手入门,请多指教!
谢谢啦,您的帖子总是能给别人很多帮助和启发~

网友I:
呵呵,我看到了额~

网友I:
就在Isim界面Console命令输入窗口有显示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