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宇安防系统对讲机啸叫问题-有极有效解决方案么?

楼主(2011-10-30):
现在高档卡拉OK里,啸叫问题据说可以很好解决了.不知道具体实现细节. 了解的人能否说说基本原理?

谁有成熟有效的解决方案, 可以考虑支付一定费用给你. 关键是效果要有保障.  可以的话留下联系方式详谈.

网友A:
在大型体育馆里面使用的扩音设备,是采用移频的方法解决声反馈啸叫问题的。即将待放大的音频信号一律增加一个微小的量,例如5Hz,但幅度仍保持比例不变。
具体方法,可以搜一下“移频扩音”。

网友B:
安防对讲,可以考虑用IP方式,数字化后有一定延时

似乎是大**打苍蝇,

但等你做几十层楼,长长的连接线就像收音机的天线,收到无线广播信号的时候就知道有用了

网友C:
应该和免提电话方案类似,一方讲话,另一方向的增益降低。
保证声音反馈增益小于1,就不会振荡。
也可以向扩音一样,加随机相移等措施,避免长时间处于正反馈导致自激。

楼主:
2 4楼都提到了移频扩音,我也查了下相关资料.感觉是个可行办法.
再请问, 抑制啸叫的关键是否在于, 要保证输出到输入之间不会出现同相位信号反复叠加, 而你们提到的移频目的也就在于此是么?

3楼说的数字化后延时其实效果也类似于音频是吧.差别只是硬件还是软件去实现这种移频是么?  另外你说的"长长的连接线就像收音机的天线,收到无线广播信号的时候就知道有用了" 不是很明白 能详细说说么? 好多年没搞过模拟了 都有些忘记了 所以多多指教。

另外其实我们现在用的就是数字音频 也是通过ip传输。 中间确实有时延。 但不知道为什么  还是有啸叫? 所以看了你们的言论,我更有些奇怪了。 按道理通过网络延时,其应该是已经产生了“随机相移”,这种现象如何解释? 难道是我们目前的测试环境有问题(一个房间内,声音通过空气传播可以同时在接受端和发送端收到。不知道这回不会有影响,回头确认下)。 坛里对此有没观点看法的请说说。

楼主:
数字音频据说可负向移频,这个是如何实现?

假设我要移频5HZ,那么是不是需要进行时延1000/5=200ms 的数字延时再进行音频播放。

音频啸叫点频率是选择具体时延的关键要素么? 打比方说 如果啸叫点频率是200HZ,那么我的移频时间最好是否应该是50ms*N+50/4 或者是50Ms*N+50/2

数字音频网络传输后的延时本身是不确定的,所以实际具体时延本身是个一定范围内的随机数(对应的就是随机相移)。这种情况在理论上是否能较好解决啸叫问题?

楼主:
没人讨论么?? 还是我的说法错的离谱么??
差不多六七年没碰硬件了,可能有些说法不对,不要笑话哈~  呵呵~~

网友D:
很简单,只要控制好两者方向就行了.

楼主:
怎么没人讨论呢?
8楼的何工能否说仔细些啊?

网友E:
移频和延时是两码事,延时并不能消除回声,移频也不能完全避免啸叫,在音量大到一定程度时会有"啾啾"声.
既然音频已经是数字化传输了,只需在软件里增加-个增益控制的功能就可以解决。
具体方法是,当收到对方的音频数据包并解码扩音时,把己方的话筒量化增益搞低一些,当然并不是对方—有音频数据就掐自己的话筒,而是有一个门限,这样就可避免回授啸叫。

网友F:
是的,如果你已经开始考虑IP实现的话,完全应由软件进行解决。

网友D:
MIC与SPK都装在壳内当然容易产生啸叫,声音在壳内产生回授问题要先解决,,
然后是两者方向不要同向来访者,免得人体反射引发啸叫.

网友G:
这个可以用结构来解决

楼主:
谢谢各位. 结构及方向来解决也想过,但总是感觉解决的不够彻底. 所以才会想着找更好的解决方案来着.

软件增益控制的实现得需要check音频数据在啸叫时的规律,看看有什么数据特征才好对症下药. 但我想这里有几个问题,其一是啸叫产生时并不一定表现在电压高低上的. 所以通过域值高低判断啸叫是否产生存在原理上缺陷. 第二关于增益及开关控制的实现,至少应该是需要一套对应的工作模型,而这个模型的建立没有大量的数据基础和理论基础及相应经验是很难完善和成熟的.  不过这也许也是个思路. 我可以考虑观察看看在各种情况下,量化后的音频数据特征,看看有什么特征可以着手没.

最开始我们就是通过调节增益和结构方向及麦克风喇叭选型上着手解决的.但感觉这个方案还不够"健壮"和优秀. 所以想看看有没更好方案加以改善.

另外 时延和移频不是一回事么? 我回头查阅下相关资料看看. 最近调试其他问题 还没正式接手该问题.不过相关知识还是得提前做些了解.

希望大家多多提有建设性思路. 特别是有实际开发经验的人 我想建议会更有实际操作意义. 希望同行一起讨论讨论.

网友H:
如果有点空间和不想自己去处理。直接用移频方式。价格又不高。

网友I(2013-02-19):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 结构及方向来解决也想过,但总是感觉解决的不够彻底. 所以才会想着找更好的解决方案来着.

软件增 ...

“谢谢各位. 结构及方向来解决也想过,但总是感觉解决的不够彻底. 所以才会想着找更好的解决方案来着.”
请问楼主有没有实际从结构方面按照何工的建议来解决?还是只是想过而已?

引用何工的话:
MIC与SPK都装在壳内当然容易产生啸叫,声音在壳内产生回授问题要先解决,,
然后是两者方向不要同向来访者,免得人体反射引发啸叫.

网友J:
l楼主,KTV设备是数字回声抵消,还有移动频率的。你的成本能接受吗?

网友K:
你为什么不用回音抑制模块来解决呢 成本也低

楼主:
引用 网友I:
“谢谢各位. 结构及方向来解决也想过,但总是感觉解决的不够彻底. 所以才会想着找更好的解决方案来着.”
...

肯定是做过的。我们最早2000年时,做回音消除就是回音抑制+腔体结构设计来协同完成的。 但效果不理想,总会在某些时候产生啸叫。

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解决了,使用了专用芯片,价格虽然贵点,但最终效果非常好~~

谢谢各位~~

我们做智能对讲机的,QQ199382869,可以交流一下吗,谢谢!
我们做智能对讲机的,QQ199382869,可以交流一下吗,谢谢!

网友I:
引用 楼主:
肯定是做过的。我们最早2000年时,做回音消除就是回音抑制+腔体结构设计来协同完成的。 但效果不理想,总 ...

楼主能否透露是用什么芯片?我也是搞楼宇对讲的,你说的问题我也经常遇到,但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解决办法

网友L:
引用 楼主:
肯定是做过的。我们最早2000年时,做回音消除就是回音抑制+腔体结构设计来协同完成的。 但效果不理想,总 ...

同求,楼主能透露片子的型号么?现在做语音视频对讲。。

网友M(2018-10-11):
引用 楼主:
肯定是做过的。我们最早2000年时,做回音消除就是回音抑制+腔体结构设计来协同完成的。 但效果不理想,总 ...

楼主是用的FM1188吗?

网友N:
YP701,此模块是润耳音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最新研发的数字移频模块,采用高速DSP芯片,音质好,稳定性强,信噪比高,适合用于:家庭K歌、电脑K歌、KTV、教学、会议、婚庆,等现场演出场合的防啸叫使用。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4.45f132f3ziybxu&id=18167734830&ns=1&abbucket=15#detail

我正在用,效果极好,距离几十厘米也不会叫,是动态抑制.音质也相当好.不加模块早就啸叫了,音量也开不大.就是贵了点.哈哈

网友O:
没那么复杂,我们就是生产楼宇对讲的,用半双式模式,芯片检测发送和接收的信号强度,进行自动转换,当一方发送时,另一方处于接收状态。和对讲机一样,只不过对讲机是手动切换,楼宇对讲是自动的。模拟电路,成本也不高,硬件10块钱不到。

网友P(2019-10-28):
引用 网友I:
楼主能否透露是用什么芯片?我也是搞楼宇对讲的,你说的问题我也经常遇到,但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解决办法 ...

FM1188有没有哪位大神调过啊。教教怎么调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