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放大倍数变化问题

楼主(2011-10-30):
我刚接触模电,原来看书上内容我以为每个型号的三极管的直流放大倍数hfe是确定的,后来发现即使是同一型号的三极管(比如9013)每个管子的放大倍数都有可能不相同,并且发现VCE对β值的影响也不小,我想问一下各位大虾,在实际制作的时候对三极管的直流放大倍数hfe是如何处理的?
再举个例子,比如哪天有个电路上的9013坏了,我想再买一个换掉它,如果新买的与原来那个放大倍数差别很大,那电路还是不能正常工作呀。谢谢

网友A:
电路中通常是采用负反馈来使电流放大倍数在一定范围内的三极管(例如40~200)均可正常工作。但加负反馈要降低增益。

比较早期的电路,因三极管很贵,提高增益是第一要务,舍不得加负反馈,所以换管子之后必须手动重新调整才能够工作。

网友B:
有一点LZ可能想错了。
同一型号的三极管的直流放大倍数hfe无论何时买的,一般都不会相差很大,除非你买到了次品。以9013为例,在一定测试条件下,直流放大倍数hfe的范围为64-300,详见相关的数据手册。

网友C:
回复 网友B:
64~300 这里就5倍了

网友B:
以9013为例,64~300 只是所有9013满足此条件,9013又细分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