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T-538U传感器基础问题

楼主(2011-10-30):
论坛里的各位强人,有人用过OPT-538U红外温度传感器吗,如果与51单片机连接,外围电路具体怎么搭建,还有就是它的输出是两个引脚,一个+,一个-,说是冷热端电压输出,能否为小弟扫盲一下,谢谢各位!

网友A:
同楼主,谢谢各位了

网友B(2012-07-04):
otp-538u是一个热电堆传感器,具116种热电偶元素,传感器芯片经由微细加工,可快速反应环境里的温度改变,导致输出端电压响应,其外部电路很简单的,其应用电路就是外部一个其工作的电压,然后再它的输出端加上电压放大电路,最后把这个放大的电压信号就可以送到MCU进行处理了。其典型的外围电路附于图二,加上电压放大电路的电路图附于图二。你可以将这两个电路进行参考参考。这个设计的问题不大。

网友C(2012-12-14):
楼主做出来了吗,求指教小弟qq290397-3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