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带USB接口的NRF24L01?

楼主(2011-10-30):
如题,能够直接连接PC上位机作为接收端,如果有,怎么驱动呢?

网友A:
没有,需要自己加MCU和USB接口,但应该有这样的模块。

网友B:
前期很多2.4G鼠标的接收就是用这个nrf24l01
接口是usb
但是NRF24L01仅仅是射频,肯定还要配相应的mc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