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单片机多机通信问题

楼主(2011-10-30):
多个单片机可以利用串行口进行通信,一个作为主机,其余作为从机。想请教下,主机和各个从机按单片机多机通信这种方式,进行通信时。主机向各个从机发送数据,各个从机能实现同步接收吗?各个从机的地址都不一样吧?希望做过的大侠给个回答,多谢。

网友A:
我不会,还是帮你顶下贴吧:)

楼主:
我不会,还是帮你顶下贴吧:)
引用 网友A:

额,thank you all the same ,:)

网友B:
每个从机都有各自的地址。从机同时接收到来自主机发出的地址,然后和从机本机的地址相比较,如果相符,就是被寻址的从机。

网友C:
串口的9Bit模式就是做这个的,但是你要考虑硬件上能不能把多个串口并联在一起,目前支持这种解法的是RS485总线

楼主:
每个从机都有各自的地址。从机同时接收到来自主机发出的地址,然后和从机本机的地址相比较,如果相符,就是被寻址的从机。
引用 网友B:
多谢您的回复,那如果我想让主机通过广播的方式来发送数据,多个从机能实现同步接收吗?感觉从机间会有不同程度的延迟,具体的实物我没做。现在在考虑通过无线数传模块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多谢您的回复。您好,我如果让主机通过广播的方式来发送数据,多个从机能实现同步接收吗?通过RS485,要通过转换模块转成TTL吧。这样似乎也不能解决同步问题吧。。

网友D:
只要不是环形链接结构,就都可以接收到。
关键是通信协议。8051的9-bit 方式使用硬件来确认地址。至于同步,不知道你的延迟容忍度需要多么小,否则,一般都可以被认为是“同时”。

网友E:
每个从机都有各自的地址。从机同时接收到来自主机发出的地址,然后和从机本机的地址相比较,如果相符,就是被寻址的从机。多个从机 ,接收到数据后,对比判断是否是主机发送过来的,是的话就接收。然后不同地址的从机,分时段把自己的数据发送给主机

网友F:
不要用毒害人的教科书里说的9位方式,参考MODBUS协议吧

网友G:
四楼的方法完全可以

网友H:
很多单片机可以分地址发送!

网友I:
9-bit 方式可减轻mcu的 load

网友C:
不要用毒害人的教科书里说的9位方式,参考MODBUS协议吧
引用 网友F:

Datasheet不是教科书。

网友J:
MODBUS协议  也只是一个规则而已

我不觉得它有神马特别之处

网友K:
何谓同步?
多机通信还要同步吗?
一般485就可以满足了...

网友L:
留名研究一下

网友M:
用CAN总线,费钱一些,但好用,可以多主机啊

网友N:
让主机通过广播的方式来发送数据,多个从机实现同步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