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学点PCB就牛气腾腾,第一次画的板子,跪求拍砖评论虐待

楼主(2011-10-30):
求虐求虐

网友A:
菜鸟不敢拍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拍都没菜吃

网友B:
够乱的,电容都叠加了,如果封装没有余量,电容都焊不上,

网友C:
感觉布局有点乱,器件叠加了
另外布局导致走线有点乱,

网友D:
没看到原理图,具体的不好说。
不过整体上看,布局是够乱的。

网友E:
板子做回来了,你一定要自己亲手焊一块。

网友F:
不是一般的乱呀!

网友G:
 强烈建议LZ打好板,自己焊一块。。:lol

网友H:
最好重新布

网友I:
看着挺花挺好看的其实挺乱的

网友J:
:lol你们都不懂LZ的艺术品味,凌乱才是美……

网友K:
嗯,看上去是有点美的乱

网友L:
新手都这样洒脱的,多画几块就成熟了!

网友M:
电容太难焊了吧,按键也有难度,需要这么高的密度,为嘛不用贴片件?

网友N:
这叫抽象美。

网友O:
呵呵,砖就不拍了,不过有几个器件肯定是焊不上的。

网友P:
我都觉得有点乱了

网友Q:
:'(和那个老师学的,不讨好。

网友R:
感觉是搞行为艺术的:)

网友S:
元件都明显干涉了

网友T:
LZ是想炫走线还挺艺术的:lol,但是排板布局尚需努力!

网友U:
打眼一看比较迷茫!

网友V:
砖倒是不敢拍,楼主还是学好基础,有时理论跟实际差很远的,板子上好多东东都是焊不上的

网友W:
这个线走得没话说,奇乱无比。

网友X:
感觉看起来头大,比较凌乱,这个板子生产起来比较难生产,修起来可能也难找线路

网友Y:
2层板 画成这个样, 也只能是 处女 能干的出来了。

网友Z:
一个字:乱!

网友AA:
细看了一下,确实有点乱:)

网友AB:
行为艺术,啊,焊板子的时候会哭的
并且竟然看到了T型走线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终于感受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X:
确实吃到苦头了,花了半天才焊好,现在隔天就得维修检查电路

楼主:
你的回复是我最大的鼓励:hug: 29# yujianlai

网友AC:
根据原理图模块化布局,元器件的放置也尽量根据原理图的特性,小电阻电容能尽量采用贴片就采用贴片,可以减少占用空间面积、利于焊接、购买。

网友AD:
走线还可以不是太差,这个跟电路的连接关系有关,不能一概而论,但是元件的摆放实在是太差了。

网友AE:
左下角电阻外面的圆是MECHANICAL层吗,还是KEEPOUT层?是要钻个孔吗?

网友AF:
横的线摆一层;竖的线摆一层;
实现一个功能的器件摆一起;
------这个是基本规则

楼主:
回复 网友AE:
是要打孔,因为刚开始不会弄,开错了,后来开了圆形的……看得真仔细,谢谢

网友:
支持一下  我也刚刚画板

网友AG:
左下角是亮点!;P

网友AH:
呵呵,还得努力啊!

网友AI(2011-12-02):
水平不如LZ,比我画的复杂多了。
不过看到有几个电容都挤在一起了,到时候怎么焊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