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I机械手、价格 IAI伺服电缸

楼主(2011-10-30):
日本IAI工业用机器人、IAI电缸新款ERC3系列介绍:
1:ERC3控制器一体型电缸,其特点有以下几部分:
特点一:1》因为体积更小,所以可更有效使用设备空间,无需设置控制器,可实现控制柜的小型化。通过控制柜的小型化,更有效使用空间。
             2》与以往机型相比,提升为1.5倍的负载能力,1.5倍的最高速度。
             3》标中最长行程得以延长,以往机型600mm→800mm;相比延长30%。
             4》由于控制器内置,因此可在驱动轴的近旁进行示数。以往控制柜与现场相距较远,难以进行动作确认。新款ERC3可在附近确认进行动作情况的同时进行微调。
特点二:支持各种连接方式,有卓越扩展性的控制器一体型的驱动轴,
             1》可以下述方式与PLC等上位设备连接。
              与现有的ERC2一样,可通过PLC等直接以PIO进行控制。
              与现有的ERC2一样,可通过PLC等直接以SIO进行控制。
              可通过差分方式(线驱动器)进行脉冲列控制。
             2》PIO转换器方式:通过连接PIO转换器,可以提高ERC3内置控制器的各种工能。
              共同使用6种PIO方式,最大定位点数增加到512点;支持日历功能。
              支持ERC3编码器的绝对使用(简易绝对型);
配备ERC3用刹车解除开关。

              有驱动源短路用继电器内置式(CV)/外置式(CVG)可供选择;可确认ERC3的各主要状态
            3》简易示教器方式,通过连接简易示教器,即使不向ERC3供电,也可以进行试运。
               由简易示教器供电。

可进行速度变更,加速度变更,位置变更。

电源支持DV-24.AC100/200V.

可连接ACON、PCON。*连接时不需要DV24V电源模块。

特点三:
可供选件

               ERC3系列控制器的功能即将升级。ERC3可通过PIO转换器连接,使用时可达到与RCP4的控制器"PCON-CA"同等功能,当您使用ERC3系列制作的高功能的装置时或者需要绝对性功能、需要监视驱动轴的状态时,请采用PIO转换器。
             1》512点最大定位点数增加,内置式ERC3系列本体中的控制器其最大定位点数为16点,当他去PIO转换器连接后,则变为512点。此外,由于输入输出信号的增加,因此可实现复杂控制器,并可与外围设备连接。
              2》绝对规格,可实现简易绝对化,ERC3系列的标准编码器为增量式,因此,一旦断开电源,则驱动轴的当前位置就会丢失,因此需要做原点复位动作。通过也PIO转换器连接,可选择简易绝对化。简易绝对型规格可以储存当前位置,所以就不需要做原点复位动作了。
              3》采用状态LED确认驱动轴的工作状态,PIO转换器可通过配置与正面面板上的状态LED确认下述状态。(支持选配)
               指令电流比
PIO输入端的状态

               简易报警代码
PIO输出端的状态

              4》通过日历功能,可确认报警发生时间,PIO转换器上配置有日历功能。通过将示教器、联机软件与PIO转换器连接,可以确认接通电源时间,报警发生的时间和历史信息。这种功能十分辨认故障分析。
              5》通过刹车解除开关。可以方便将刹车OFF,通过使用PIO转换器正面面板上的刹车解除开关,可方便对带刹车的ERC3的刹车进行ON/OFF的切换。需解除刹车时,可将开关切换为“BK RL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