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开关电源供电的问题

楼主(2011-10-30):
(无正文)

网友A:
如果对输入的12V不是特别严格的话,应该是可以用的了!单纯从电压方面是没什么大问题的!

楼主:
那,过压保护和过流保护呢?
我这个输出只要差不多就行,不见得要正好输出12v的,输出10v-11v都行,只要纹波小点就好

网友B:
TO-92封装的7812行不行呢?

楼主:
TO-92封装的7812行不行呢?
引用 网友B:

是这样的,7812需要输入达到14.5V以上才能输出12v,所以我就没用该片子了

网友C:
D2是什么?  TVS吗 ,  建议移到接口处。

网友D:
D1有什么作用,12V的开关电源,你用12V的稳压管稳压是不行的,即使用稳压管也需要限流电阻

楼主:
D2是什么?  TVS吗 ,  建议移到接口处。
引用 网友C:
d

哪一边的接口?

楼主:
D1有什么作用,12V的开关电源,你用12V的稳压管稳压是不行的,即使用稳压管也需要限流电阻
引用 网友D:

D1防反接。12V稳压管为啥不行呢?用10V,11V的稳压管如何?限流电阻一定要用么,有什么要求?

网友C:
S1 是排针或者排线吧?TVS应该放在它附近。问题D2是稳压管还是TVS。
开关电源输入没有必要用稳压管了。

网友E:
实际当中12V可能会发烫,如果你一定要保护 可以用15V的稳压管

网友F:
接电容就行了,开关电源本身就带保护功能的

网友D:
D1防反接直接串联在电路上,你这样做个人觉得不合适

网友G:
保险丝放在接口处。。。,防护电路都要放在接口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