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园地] 【新手求助】 学习方向的问题

楼主(2011-10-30):
前段时间在杭参加新塘的发布会,获得nuc122与140各一块,想学习学习,但苦于只有stc51和mega16的经历(参加电赛用),发现无从下手。
发现里面神马事件、解锁等等都没概念,也不知道系统是个什么概念。

希望各位偷菜的种菜的大哥大姐能给个方向,让小弟知道应该先学什么再学什么,

还想问个问题,就是是不是arm的芯片都类似,学好一块m0其他层次的arm上手也快了(基本概念相似?)

昨天整了一晚上,能用CooCox做一个用延时的闪烁灯:)

网友A:
多玩几个例程就懂了,就像先前不懂回调函数,玩着玩着就懂了

网友B:
什么都一样,关键是明白套路,及快速入门的方法。mcu,dsp,arm实际都是一样的,叫法及特长不同。我学这些的第一步就是看特殊寄存器,即模块的头文件。至少看三天。然后总结和其他芯片的相同和不同。那么专攻不同点,那么几天即可菜鸟结业。

网友:
大叔你不能以你的能力相对应的学习方法来教导和你差几个级别的实习生吧,依我看,就是多看,多试,多做,每个人都经历过这种阶段,一旦你深入了,慢慢套路你就懂了,先打小怪升级换装备,再去打BOSS,不然只会被秒杀。。。

网友B:
学习在于**,在遇到问题是不放弃,不抛弃。不会的可以先暂时搁置,但不能忘记。一般遇到新东西时,总感到困惑不解,此时需要多看相关的书籍,一个问题看多本书的解释,他们的认识和见解肯定有所不同。
用心去学,要找窍门。用自己的积累去学习。
比较不同与相同,这样你只需学没学过的。

网友:
嗯,大叔说的和我说的差不多啊,O(∩_∩)O哈哈~

网友C:
我现在只是做一些调用函数这些的事情,,寄存器这些的还不是很懂啊,,在说手册上很多英文真的是很头疼啊

网友B:
本园地共享空间有中文的。
我抽些时间写点新手须知,看看是否能引导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