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30):
基于RL-RTX的,建了两个任务。一个是计算ADC1和VBG电压然后通过串口上报。任务2是USB的轮询函数

KEY1是鼠标水平移动,KEY2是鼠标垂直移动
初始化

#include "NUC1xx.h"
#include "drvsys.h"
#include "drvgpio.h"
#include "drvuart.h"
#include "drvadc.h"
#include "drvusb.h"
#include <rtl.h>
#include "HIDSys.h"
#include "HID_API.h"

static void ClockInit( void )
{
    UNLOCKREG();
    DrvSYS_SetOscCtrl( E_SYS_XTL12M, ENABLE );
    DrvSYS_SelectPLLSource( E_SYS_EXTERNAL_12M );
    DrvSYS_Open(48000000);
    DrvSYS_SelectSysTickSource( 3 );
}
static void UartInit( void )
{
    STR_UART_T sParam;
    sParam.u32BaudRate = 115200;
    sParam.u8cDataBits = DRVUART_DATABITS_8;
    sParam.u8cStopBits = DRVUART_STOPBITS_1;
    sParam.u8cParity   = DRVUART_PARITY_NONE;
    sParam.u8cRxTriggerLevel = DRVUART_FIFO_1BYTES;
    DrvSYS_SelectIPClockSource(E_SYS_UART_CLKSRC, INTERNAL_HCLK);
    DrvUART_Open (UART_PORT0, &sParam);
    DrvGPIO_InitFunction(E_FUNC_UART0_RX_TX);
}
static void ADCInit( void )
{
    DrvADC_Open(ADC_SINGLE_END, ADC_SINGLE_CYCLE_OP, (1 << 1) | (1 << 7), EXTERNAL_12MHZ, 11);   //Set adc parameter
    DrvADC_ConfigADCChannel7( INTERNAL_BANDGAP );
    DrvGPIO_InitFunction(E_FUNC_ADC1);
    DrvADC_EnableSelfCalibration();  //start calibration
    while(DrvADC_IsCalibrationDone() == 0)
    {
        ;
    }
}
void USBD_Init( void )
{
    //int32_t i32Ret = 0;

    GPIOB->IEN = (1 << 15) | (1 << 14);
    NVIC_EnableIRQ(EINT1_IRQn);
NVIC_EnableIRQ(EINT0_IRQn);
DrvUSB_Open((void *)DrvUSB_DispatchEvent);
//    i32Ret = DrvUSB_Open((void *)DrvUSB_DispatchEvent);
////    if(i32Ret != 0)
//    {
//        return i32Ret;
//    }
/* Disable USB-related interrupts. */
    _DRVUSB_ENABLE_MISC_INT(0);
    /* Enable float-detection interrupt. */
    _DRVUSB_ENABLE_FLDET_INT();
    /* Start HID and install the callback functions to handle in/out report */
    HID_Init();
    /* Enable USB-related interrupts. */
    _DRVUSB_ENABLE_MISC_INT(INTEN_WAKEUP | INTEN_WAKEUPEN | INTEN_FLDET | INTEN_USB | INTEN_BUS);
    /* Enter power down to wait USB attached */
//      PowerDown();
}
void SystemInit( void )
{
    ClockInit();
    UartInit();
    ADCInit();
   // USBD_Init();
}
/* 重定向PRINTF函数到串口1*/
int putchar(int __c)
{
    if(DrvUART_Write(UART_PORT0, (unsigned char *)__c, 1))
    {
        return 1;
    }
    else
    {
        return 0;
    }
}

主函数

#include "NUC1xx.h"
#include <rtl.h>
#include "drvgpio.h"
#include "bsp.h"
#include "drvuart.h"
#include "drvadc.h"
#include "drvusb.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HIDSys.h"
#include "HID_API.h"
extern void USBD_Init( void );
__task void usbtask( void )
{
USBD_Init();
/* Poll and handle USB events. */
for( ;; )
{
  E_DRVUSB_STATE eUsbState;
     eUsbState = DrvUSB_GetUsbState();
     if (eUsbState == eDRVUSB_DETACHED)
     {
         break;
     }
     if(eUsbState & eDRVUSB_SUSPENDED)
     {
         /* Enter suspend here */
//              PowerDown();
     }
     else
     {
         /* Set HID IN report for interrupt IN transfer */
         HID_SetInReport();
     }
     os_dly_wait(2);
}
}
__task void ledtask( void )
{
    for( ;; )
    {
        unsigned int i;
        float j;
        DrvADC_StartConvert();   //start first convert
        os_dly_wait( 200 );
        i = DrvADC_GetConversionData( 1 );
        j = (float)i * 3.3 / 4095;
        printf("The ADC Channel 1 Voltage:%1.3f V\n", j);
        i = DrvADC_GetConversionData( 7 );
        j = (float)i * 3.3 / 4095;
        printf("The VBG Voltage:%1.3f V\n", j);
    }
}
__task void taskinit( void )
{
    os_tsk_create(ledtask, 1);   //创建任务
os_tsk_create(usbtask, 2);
    os_tsk_delete_self();        //删除自己
    for( ;; )
    {
    }
}
int main( void )
{
//  usbd_init();                         // USB Initialization
//  usbd_connect(__TRUE);                // USB Connect
    os_sys_init( taskinit );    //启动任务调度器
    while( 1 )
    {
    }
}

网友A:
这个好玩 支持支持啊

网友B:
刚才不能用,现在可以用了,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B:
知道为什么了,因为是没有勾选DEBUG LOAD FLASH

网友C(2012-03-28):
挺啊,在学习USB

网友D:
顶起。要把USB用得像UART串口一样。熟悉,方便,普及。

网友E:
这个怎么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