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水温精确控制遇到的疑惑

楼主(2011-10-30):
做水温精确控制遇到的疑惑——水温下降 上升大概的数学模型
最近要做一个比较精确的温控:比热容:,这是无热量丢失情况下,则可以确定加热量H和温变T2-T1成线性
热传导率:

根据上式 是否可以认为:在很短的时间内温度变化率于时间变化率和内外温差之和为成比例的线性关系

网友A:
这个东西没想过
帮顶一下

网友B:
这个东西我也没想过
帮顶一下

网友C:
最后一句的问题,缺少标点符号,理解很困难。

网友D:
内外温差主要是导致热量损失,损失速度与热阻成反比,与温差成正比
你上一句无热量丢失,下一句...温差...,晕了

楼主:
4# lymex 我的意思是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在1ms里温度的变化量T和内外温差t关系位T=Kt?不好意思没表达明白

网友C:
是的,比值就是总热阻。
但实际上,对于精确的控制,情况很复杂。因为不同的位置温度不一样的,不同的位置热阻也是不一样的。

网友E:
我看还没有考虑热对流和搅拌的问题呢。
LZ 再看看 PID 的控制方法吧

楼主:
8# airwill 恩 这个也没有考虑   今天用固态继电器初步测了一下 精度能达到0.5度
呵呵呵呵。硬件那块还在弄

网友F:
LZ很乐观,0.5度是控制精度吗?

网友G:
在很短的时间内温度变化率于时间变化率和内外温差之和为成比例的线性关系

可以的,工程测量中经常这样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