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CAN收发器的区别

楼主(2011-10-30):
MAX3050、TJA1050、82C250的区别

网友A(2011-11-29):
同求,这版也这么冷清啊

网友B:
看下就知道了

网友C:
通常,这些 驱动器 可能存在的差别:
1)封装 2)电源(5V、3.3V)与功耗(静态与正常工作) 3)最大速率  4)理论允许节点数  5)是否支持斜率控制/待机模式

网友D(2012-02-21):
回复 网友C:
说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