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你知道程序中为什么要有while(1)吗?

楼主(2011-10-30):
(无正文)

网友A:
就是拦住指令别推出main

网友B:
不太清楚,都这么用,哪位大侠给详细解释一下

网友C:
照我的理解,简单的说在main下用上一个while(1)就是一个大的死循环,因为当while()中为真的时候,在while下的主程序在执行完最后一行的时候自动从头再执行,如此循环下去。因为我们不确定所使用的单片机或者其他IC什么的在执行完最后一行的时候是否会自动从头开始。当然,也可以用在延时方面,无限延时,,哈哈,,,个人理解仅供参考

网友D:
有两种用法,一个是保证程序一直执行,一个是等待中断

网友E:
有时候也用for(;;)

网友F:
你希望你的产品运行完程序就停下来吗?

while(1);包起来永无止尽!当然前提是你不要break;

网友G:
while(1);在设计单片机程序时还是很重要的

网友H:
只知道一个大概

网友I:
简单的问题又那么的复杂

网友J:
会用  但是说不出来~!!!

网友K:
哪位大侠给解释一下具体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