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电源运放偏置问题,我觉得书有问题

楼主(2011-10-30):
单电源Vcc,书上写的偏置电压一般是0.5Vcc,可我发现这个直流电在我的电路中被放大2倍,输出的电路失真,放大电路对偏置也有放大作用,大家可以在网上搜搜单电源运放电路的电压偏置问题,可以试试,如果电路放大2倍,则只需0.25Vcc就可以了,而且输入端的耦合电容也不能随便加(我的这个电路书上是要求加的,可加了就出问题)
在同相放大电路中,偏置只能通过两个电阻分压的方式加在输入端(需加耦合电容),而资料上是在负端(由问题)
弄懂这个感觉一些专家太不负责了,肯定没自己做过,感觉很无语。希望朋友们试试,看我的想法是不是真确的

网友A:
;P自己不懂还怪专家了
1.用VCC/2是为了获得最大的电压摆幅。
2.你所给的电路理论上可行,但实际上若没有耦合电容,则会有直流电流通过R1倒灌进V1.这有两点危害:电流过大有可能对V1不利;影响V1的偏置,如V1是三极管发射极输出。

网友B:
“我的这个电路书上是要求加的,可加了就出问题”
确实应该有个电容才对。加了出什么问题?

2楼笑得对。

楼主:
加了之后,反向输入端电压基本没了

楼主:
我刚又仿真了下,加电容后,实际输入电压变小了很多(1KHZ的波形很好,60HZ左右的时候波形明显不同了),但对偏置电压没有放大

楼主:
是加电容后和电阻组成高通滤波器了吗,应该有这方面的影响吧。我前面不加电容,在输出加个电容,虽然对偏置电压有放大,但我把其调小些(根据放大倍数),仿真的结果比较好

楼主:
希望大家给些意见  谢谢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D:
单电源运放电路中需要抬高“地”的电压,就是设计一个参考电压,使得小信号输入时,输出都为正,然后通过一个RC滤波把直流分量(就是那个参考电压Vref)滤除,得到原来信号的放大值,这个参考电压可通过电源分压,再通过一个电压跟随器得到。还有什么电源的去耦电容图中省略了

网友C:
你那个图的输出是(2*VDD - V1)

楼主:
你这输入电源接法很好,可在实际接法中,如果单电源是中间级,前级的输入是参考地的,不好接啊

楼主:
反正单电源要记住虚地吧

楼主:
8楼的朋友 我想了下 把6V接地,在输入端用两电阻分压得到6V直流加在输入上,而且与输入用电容耦合  这样可以吧

网友C:
你这输入电源接法很好,可在实际接法中,如果单电源是中间级,前级的输入是参考地的,不好接啊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问题很好,我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不过现在想到的方法是还是电源的“地”要接到“+6V”上去。

网友C:
有一点失配,适当调整R值应该可以得到比较好+/-12V,然后去给运放供电,这样省去了设计直流偏压的麻烦,但是外界电源要增大一倍

楼主:
我先前试了下,直接在运放的正端输入一直流电压(通过两电阻分压),其和输入通过电容耦合

楼主:
这样输入就可以参考地了

网友B:
5、6、12、15、16楼:
把图贴出来!

楼主:
行了  你们看看吧

楼主:
前三幅图是5、6楼的说明

网友B:
和  中耦合电容在60Hz时容抗26526欧,大于输入电阻10k欧几倍,能不衰减?

中,明显偏置电压不适当,致使运放输出摆动幅度未能充份利用。

楼主:
恩 学习了 十分感谢

网友E:
回复 网友C:

请教 XIA_OS

14楼得这个电路的驱动力应该怎么考虑?
我想把他作为整个板子的供电可以吗,驱动7805等等。

网友F:
获益匪浅,十分感谢

网友G:
恩  思路很清晰

楼主:
学习了  感谢大家

网友H:
楼主,输入和输出都加电容看看......

网友I(2011-12-28):
一直不明白中间级怎么使用偏置电压,现在理解了,要试试看.

网友J:
你把信号源的DC改为2.5V就OK。2.5V就是+-电源中的地,一模一样。

网友J:
反过来说,应该是你的输入含着直流电平,这个电平被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