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电流检测电路的分析

楼主(2011-10-30):
如图220V电压经电流互感器后,形成二次侧交变电流与电阻构成闭合环路后,经D20~D23“整流”滤波后,送往单片机作检测。问题是由5V电源、R57和D24、D25组成的简单稳压电路到底是什么用处?
实测结果:
220V电压,互感器一次侧负载电流200mA时,"整流"电路左侧1.1V,右侧0.4V,二极管压降0.3V左右。负载电路800mA,左侧1.1V,右侧0.6V,二极管压降0.2V左右.
在二极管未导通的条件下,所谓“整流”是如何进行的?况且加了两个二极管后,根本不存在能导通的电流路径

网友A:
我觉得5V电源、R57和D24、D25组成的电路保证了D20,D22有一个管子可以导通。个人意见

网友B:
电流互感器这样用?谁教给你的?
电流互感器匝比都不说清楚。

网友C:
我也来学习 看不是标了嘛 1:850  我也等着看看这 5v是怎么回事

楼主:
是1:850,电流互感器匝比

网友B:
哦,电流互感器匝比 1:850 。
那么一次电流200mA,二次电流应该是0.2353mA。该电流在200欧电阻上压降0.047V,在500欧电阻上压降0.117V,在700欧电阻上压降0.165V。无论二次负载电阻调整到多大,离桥式整流所需要的电压(两支1N4148正向压降)还差得很远。

网友C:
那 老师那 两个 5v什么意思啊  是 送那小电流出去在互相抵消吗???

网友B:
7楼:
不知道楼主是什么意思。
甚至不知道D15是否与R59联接。

楼主:
D15与R59连接的,是限幅的。
稳压出来的1.1V,和检测到的小电流产生的压降是去抵消吗?那又何来“整流”

楼主:
我在想这个稳压出来的电压是不是用来垫高检测出来的电压,让单片机ad转换更准确。但是这样一来,检测到的交流电压根本不存在整流的路径了。

网友D:
同意LS,此电压用来抵消整流二极管的压降.

网友E:
问题是由5V电源、R57和D24、D25组成的简单稳压电路到底是什么用处?

个人猜测,这是用来“偏置”,即另外4个二极管也得到同样的导通状态[对应整流输出为零时],但随着输出电压升高,此“偏置”还是有失“偏颇”,因此,对于小整流输入电压的状态,还是比较“有利”的。

网友F:
用一个运放构成IV变换器,很好地满足应用需求,电流互感器输出端并联一二极管,阴极接运放反相端,阳极接参考地,运放同相端接参考地,输出端对反相端接反馈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