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刚准备学习pic系列的单片机,大家帮帮忙

楼主(2011-10-30):
我是在校的学生,现在要用到单片机,上一届的师兄们用的都是pic系列的,所以想学这一系列。
我看网上说的最好自己买一块最小系统,然后自己扩展想要的器件,可不知道具体怎么实施啊,买个什么样的最小系统,都要扩展哪些模块,希望大家指导一下。还有就是如果直接网上买天祥的单片机开发板然后学习是否有必要。如果前辈们说的详细一点,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
PIC很多系列都自带内部时钟和复位,最小系统供个电源就可以了。

网友A:
新手仿真=自杀

网友B:
我就估摸着会有人说仿真不好,呵呵。
我就搞不清楚为什么这么强烈反对仿真呢。我学单片机就是从仿真开始的,也没觉得有什么问题。

网友C:
proteus 对PIC16的仿真支持是最好的。

用于学习编程一点问题也没有。

网友A:
我就估摸着会有人说仿真不好,呵呵。
我就搞不清楚为什么这么强烈反对仿真呢。我学单片机就是从仿真开始的,也没觉得有什么问题。
引用 网友B:

你卖给客户的产品是仿真文件么?

网友B:
卖给客户和新手学习是两码事

网友D:
我觉得有条件还是实践最好了啊

网友A:
愿意拿自己当试验品的同学请尽情仿真,与我无关。

楼主:
7# NE5532 其实我的仿真已经看差不多了,不管有用还是没用,我现在就是要用硬件,就是不知道自己焊一块的难度如何。如果可以,哪位大哥给点资料,pic的

网友A:
你就看这本吧,中文的,错误也还比较少。我也就看的这份资料,任何书都没买。至于实验板,你就去电子市场买个PIC16F914之类的,供个电就可以跑了。我个人建议你先在MPLAB里仿真(注意,教育别人不要仿真的NE5532开始要求别人仿真了!!),写加减法和循环程序,把内核熟悉了再说。

楼主:
17# NE5532 多谢了,你的意思就是我先把软件搞明白是吗。硬件还不急

网友A:
17# NE5532  多谢了,你的意思就是我先把软件搞明白是吗。硬件还不急
引用 楼主:

是你先把单片机内核搞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