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放大电路,直流电源为什么可以当做短路

楼主(2011-10-30):
(无正文)

网友A:
直流定电压输出的电源,内阻很小(否则就不能是电压源),对直流如此,对交流也如此,所以讨论交流时可以看成短路。

网友B:
直流电源只是提供一个直流工作点,交流才是我们要分析的部分。

网友C:
前提是电源是理想恒压源。对于理想的恒压源,VCC点处电压是始终恒定的,没有波动。对于交流信号来说,同一通路上,交流振幅越大的点交流电势越高。没有交流振幅的地方为交流0电势

网友D:
困惑已久的问题终于有答案了

网友D:
困惑已久的问题终于有答案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