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谐接负载能力

楼主(2011-10-30):
(无正文)

网友A:
与你使用的电路有关,输出几A几十A的也有,零点几mA的也有,无法一概而论。
不把你的图贴出来,谁能解决?

网友B(2021-11-04):
视乎方式,
直流式就是 Ic 和 Vcc ,
交流式就只能得到Vcc/2 及 Ic/3  。

网友B:
这种拓扑带负载能力强,但 有安全隐患,看出来吗 ?!

网友B:
①增强型场效应管的 Vgs 比 BJT 的 Vbe 高得多,但也不过 15V 上下吧 ?!
②栅(基)极串联,万一管子未能及时开通,对侧的半桥就会直通,而且,一侧直通或不通,另一侧都会直通。

网友B:
还有,这拓扑,管子没反偏,关断不彻底,倘若 Vcc 接近 BVceo  或者带变压器,会有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