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的触摸屏提供的是什么接口呢?

楼主(2011-10-30):
CY的TrueTouch系列,提供给主机是什么接口啊。

网友A(2011-12-08):
CY8CTMA120的也有SPI么 我看的只有I2C和USB呀 2# Go_PSoC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因为楼主问的是整个系列,所以是那样的回答。
具体到每个型号,会有所区别

网友C:
触摸屏通讯接口:USB/RS232/PS2可供选择
计算机通讯接口:Pin Head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