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用脉冲前后沿都触发的可综合的Verilog怎么编写

楼主(2011-10-30):
(无正文)

网友A:
你用一个电路对正脉冲触发,再将脉冲反向后触发

楼主:
这个方法应该行,希望有更优化的方法。

网友B:
你说ddr么,那个要有这个模块吧

网友C:
用时钟采样该脉冲的前后沿,作为使能信号即可

楼主:
感觉还是没找到好的办法。

网友D:
把时钟反相一下,然后分别接两个寄存器,数据分别接到两个寄存器的输入端。
接下来要怎么处理看你的需要了,可以在两个寄存器后面再加一级寄存器,用原来的时钟作为触发时钟,
这样一个上升沿就能得到两个数据,不知道你的目的是想干什么,不过你可以参考下这个思路

网友E:
时钟反向,都用上升沿触发

网友F:
如果用反向的话 有可能会造成时延的
最简单的方式是直接用posedge和negedge就可以了

只是最好做成两个模块 这样速度会快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