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转换器-信号链]
转: 如何正确选择电阻器

楼主(2011-10-30):
正确选择也阻器的阻位及允许偏差
电阻器的阻值应根据设计计算俏,优先选用标准阻值系列的电阻器。这样既方便组织生产管理,又可降低成本。对于一般的
电子设备.选用I 、H 级精度的允许偏差就可以了。若需要高精度的电阻器时,则可根据实际需要从规定的高精度系列中选取。在某些场合,可以采取电阻器的串、并联方式来满足阻值及允许误差的要求。

电阻器类型的选取:
电阻器类型的选取应根据不同的用途及场合来进行。一般的家用电器和普通的电子设备,可选用通用型电阻器。我国生产的通用电阻器种类很多,其中包括通用型碳膜电阻器、金属膜电阻器、金属氧化膜电阻器、金属玻璃袖电阻器、线绕电阻器、有机实芯电阻器及四轴飞行器实芯电阻器等。通用型电阻器不仅种类多,而且规格齐全、阻值范围宽、成本低、价格便宜、货源充足。军用电子设备及特殊场合使用的电阻器,应选用精密型电阻器和其他特殊电阻器,以保证电路的性能指标及工作的稳定性。

在选取电阻器类型,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在高增益放大电路中.应选用噪声电动势小的电阻器,如:金属膜也阻器、碳膜电阻器和线绕电阻器。

2、对于要求耐热性较好和过负荷能力较强的低阻值电阻器,应选用氧化膜电阻器。

3、金属膜电阻器稳定性好.额定工作温度高( + 70℃) ,高频特性好,噪声电动势小,在高频电路中应优先选用。对于电阻值大于1MΩ的碳膜电阻器,由于其稳定性差,应用金属膜电阻器代换。

4、薄膜电阻器不适宜在温度高(相对温度大于80%)、由度低(-40℃)的环境下工作。在这种环境条件下工作的电路,应选用实芯电阻器或玻璃袖电阻器。

5、针对电路的工作频率选用不同类堪的电阻器。线绕电阻器的分布参数较大,即使采用无感绕制的线绕电阻器,其分布参数也比非线绕电阻器大得多,因而线绕电阻不适合在高频电路中工作。在低于50kHz 的电路中,由于电阻器的分布参数对电路工作影响不大,可选用线绕电阻器。
在高频电路中的电阻器,要求其分布参数越小越好。所以,在高达数百兆赫的高频电路中应选用碳膜电阻器、金属膜电阻器和金属氧化膜电阻器。在超高频电路中,应选用超高频碳膜电阻器。

6、同一类型的电阻器,在电阻值相同时.功率越大,则高频特性越差。

7、对于要求耗散功率大、阻值不高、工作频率不高,而精度要求较高的电阻器,应选用线绕电阻器。
8、对于要求耐高压及高阻值的电阻器,应选用合成膜电阻器或玻璃轴电阻器。

9、应针对电路稳定性的要求.选用不同温度特性的电阻器。电阻器的温度系数越大,它的阻值随温度变化越显著·植度系数越小,其阻值随温度变化越小。有的电路对电阻器的阻值变化要求不严格.阻值变化对电路没有什么影响。例如,在去搁电路中,即使选用电阻器的阻值随温度有较大的变化.对电路工作影响并不大。有的电路对电阻器强度稳定性要求较高,要求电路中工作的电阻器阻值变化要很小才行。例如,在直流放大器的电路中,为了
减小放大器的零漂移,就要选用温度系数小的电阻器。

实芯电阻器的温度系数较大,不适合选用在稳定性要求较高的电路中。碳膜电阻器、金属膜电阻器、金属氧化膜电阻器以及玻璃袖电阻器等的温度系数较小,很适合选用在稳定性要求较高的电路中n 有的线绕电阻器的lINt 度系数很小,可达1x 10-6 ℃,它的阻值最为稳定

10、由于制作电阻器的材料和l 工艺方法不同,相同电阻值和功率的电阻器,它们的体积不一样。金属膜电阻器的体积较小.适用于电子元器件需要紧凑安装的场合。当有的电路的电子元器件安装位置较宽松时,可选用体积较大的碳膜电阻器,这样较为经济。

11、有时电路工作的场合,不仅温度和温度较高,而且有酸碱腐蚀的影响。此时应选用耐高温、抗潮湿性好、耐酸碱性强的金属氧化膜电阻器和金属玻璃釉电阻器。

楼主:
额定功率的选择
电路中所要选用的电阻器的功率大小,都要经过计算得出具体的数据,然后选用额定功率比计算功率大一些的电阻器即可。在实际应用中,选用功率型电阻器的额定功率应比实际要求功率高1-2 倍,否则无法保证电路正常安全工作。

在大功率电路中,应选用线绕电阻器。在某些场合,为满足功率的要求,可将电阻器串、井联使用。对于在脉冲状态下工作的电阻器,额定功率应选得大于脉冲平均功率。

网友A(2012-01-12):
谢谢楼主的分享,确实了提供了参考。另外,如果要找到质量比较有保障的电阻器,个人认为还是应该选择品牌比较靠的住的制造商,像Vishay电阻器,比较有知名度的。

网友B:
这份资料给我带来不小的启发呢 又了解很多

网友B:
注意事项总结很到位

网友C(2012-02-16):
楼上这签名有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