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扰我很久的问题,向高手求救

楼主(2011-10-30):
我是一个维修工程,但能力有限,无法分析出393的第5脚的电压如何形成,跪求LM393 第5脚 的电压计算公式,最好详细点谢谢!

楼主:
其中  有些电压的只是字母,能在公式中就用字母表达就行了   谢谢

网友A:
根据理想运放的虚短和虚断的特性,该点是没有电流通过的,因此,该点电压应该是R3634/(R3634+R3605)*v2ref.

网友B:
这两个都是滞回比较器(OC输出),且输出牵制着。详细需根据不同状态分开分析,注意其OC门输出。

网友A:
这个就是个电压检测电路,和参考电压比较,然后输出高低电平;从信号名可以知道哈。POWER GOOD

楼主:
我想说第5脚的电压计算方法  且我感觉这个有没有多相电流叠加的道理在里面  能否详细讲解呀

网友B:
to 6L:

滞回比较器没有单一的计算方法,输入在其上下阀值之间须考虑其自身状态。另外,这一堆东西牵扯着(包括输入输出)也无法确定单一输入的阀值。

网友C:
还真不好算.......

网友D:
由Vin*(R3616/(R3616+R3612))+Vout*(R3612/(R3616+R3612))=R3634/(R3634+R3605)*V2REF2可求出比较门限。

当输出Vout为高电平即3.3V(由R3619上的电源电压知)时,门限电压Vt1=(R3634/(R3634+R3605)*V2REF2-0.5*3.3)*2=200/101*V2REF-3.3≈2*V2REF-3.3
当输出Vout为低电平即0V时,门限电压Vt2=R3634/(R3634+R3605)*V2REF2*2=200/101*V2REF

比较时的输出电压的变化方向根据信号从运放的正向输入端来判断。

楼主:
哈哈哈 谢谢楼上的  你在研发的吗  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呀   好想学习呀

网友D:
参考资料
《模拟电子技术基础》第三版  童诗白 华成英主编
论坛上的国庆大礼包还有许多其他好资料,有时间好好看看,你自己根据需要选择吧。

网友E:
这个电压主要考虑有两种情况:
一是两个比较器任何一个输出都没有ON时,正反馈电阻呈给6脚供电状态
二是两个比较器任意一个输出ON时,正反馈电阻呈“接地”[分压]状态

其它不再有什么,只不过是输入回路数较多而已。

楼主:
10楼的:
       实际测量发现  VRE=2V,VT1=1.4V  看看是否有其他遗漏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