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转:如何看电路图

楼主(2011-10-30):
读图就是要看懂一个电原理图,即弄清电路由哪几部分组成及它们之间的联系和总的性能(如有可能,还要粗略估算性能指标)。电子电路的主要任务是对信号进行处理,只是处理的方式(如放大、滤波、变换等)及效果不同而已,因此读图时,应以所处理的信号流向为主线,沿信号的主要通路,以基本单元电路为依据,将整个电路分成若干具有独立功能的部分,并进行分析。具体步骤可归纳为:了解用途、找出通路、化整为零、分析功能、统观整体。下面以741型晶体管收音机电路(见图1)为例进行说明,以期对电子爱好者的学习有所帮助。(注为了让初学者能同时参考其他类似电路,未对图中元器件名称符号作变动)
一、了解用途
了解所读的电子电路原理图用于何处、起什么作用,对于弄请电路工作原理、各部分的功能及性能指标都有指导意义。浏览图1可知:这是一个典型的晶体管收音机电路图,其用途是将接收到的高频信号通过输入电路后与收音机本身产生的一个振荡电流一起送入变频管内进行混合(混频),混频后在变频级负载回路(选频)产生一个新的频率(差频),即中频(465 kHz),然后通过中放、检波、低放、功放后,推动扬声器发声。当然,还要求对振荡频率进行调节(f振-f信=465kHz),并能调节音量的大小。
二、找出通路
指找出信号流向的通路。通常,输入在左方、输出在右方(面向电路图).信号传输的枢纽是有源器件,所以可按它们的连接关系来找.从左向右看过去,此电路的有源器件为BG1(变频管)、BG2与BG3(中放管)、BG4与BG5(低放管)、BG6与BG7(功放管),因此可大致推断信号是从BGl的基极输入,经过振荡并混频后产生中频信号,再经过两级中放,然后由检波器把中频信号变成音频信号,最后经过低放、功放后送至扬声器,这样,信号的通路就大致找了出来。通路找出后,电路的主要组成部分也就出来了。
据各基本单元分成若干具有细程度与读者掌握电路类型的多少及经验有关。
根据上述通路可清楚地看出,整个电路可分别以BZ1及D1(2AP9)为界分成三部分,我们称之为变频级、中放级(包括检波级)和低功放级(输出)。
四、分析功能
划分成单元电路后,根据已有的知识,定性分析每个单元电路的工作原理和功能。
1.输入回路和变频级
该部分的任务是将接收到的各个频率的高频信号转变为一个固定的中频频率(465kHz)信号输送到中放级放大。它涉及到两个调谐回路:一个是输入调谐回路,一个是本机振荡回路。输入调谐回路选择电感耦合形式(磁棒线圈B1),本机振荡回路选择变压器耦合振荡形式(B2)。

楼主:
由于双连可变电容器(C1a、C1b)可同轴同步调谐输入回路和本机振荡回路的槽路频率,因而可使二者的频率差保持不变。
变频级电路的本振和混频由 只三极管BG1担任。由于三极管的放大作用和非线性特性,所以可获得频率变换作用。从图1中可以看出这是一个振荡电压由发射极注入、信号由基极注入的变频级。两个信号同时在晶体管内混合,通过晶体管的非线性作用再通过中频变压器BZ1的选频作用,选出频率为f振-f信=465kHz的中频调幅波送到中放级。
2.中放级(含波)
1)中频放大级
中放级采用的是两级单调谐中频放大。变频级输出的中频调幅波信号由BZ1次级送到BG2的基极进行放大,放大后的中频信号再送到BG3的基极,由BZ3次级输出被放大的信号,三个中频变压器都应准确调在465kHz。
中频放大级的特点是用并联的LC调谐回路作负载。其原因是:并联谐振回路同串联谐振回路一样,能对某一频率的信号产生谐振,不同的是在谐振时,串联谐振回路的阻抗很小,电路中的电流很大,阻抗越小,Q值越高;而并联谐振回路在谐振时,阻抗很大,回路两端电压很高,并联阻抗越大,损耗越小,Q值越高。
由于中频放大器采用了谐振于465kHz的并联回路作负载,因此用了中频放大器后,大大提高了整机的选择性。
2)检波级
在超外差式收音机中,虽然经过变频级把高频信号变成了中频信号,但是中频信号仍然是调幅信号,因此需要依靠检波器把中频信号变成低频信号(音频信号),BZ3次级送到检波二极管的中频信号被截去了负半周,变成了正半周的调幅脉动信号,再选择合适的电容量滤掉残余的中频信号,即可取出襭arty煞炙偷降头偶丁

网友A:
弄清电路由哪几部分组成及它们之间的联系和总的性能
这是一个电子工程师最基本的能力。谢谢分享。

网友B:
看图还这么多讲究啊

网友C:
以前没太多接触 还真不知道 知识楼主资料的展现方式不是太适合阅读

网友D:
大概看一下 不是很清晰

网友E:
需要注意的地方还是很多啊

网友E:
回去好好研究下

网友F:
没有图,怎么看呀。。。。蛋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