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转:RC延时开关电路的制作

楼主(2011-10-30):
(一)工作原理
  将电源开关K2闭合,再按下按钮开关K1,这时,晶体二极管V1、V2导通,继电器吸合。同时电源对电容器C充电。当K1断开后由于C已被充电,它将通过R和V1V2放电,从而维持三极管继续导通,继电器仍然吸合。经过一段时间的放电,C两极间电压下降到一定值时,不足以维持三极管继续导通,继电器才释放。从K1断开到继电器释放的时间间隔称为延时时间。它决定于R和C的大小。一般C为100微法时,调节可调电阻器R可获得10秒至90秒的延时时间。若C取1000微法,则延时时间可达5分钟以上。
  继电器上并联的二极管起保护作用,防止继电器断电释放时,由于自感产生高电压损坏晶体三极管。
  (二)印刷电路板和元件规格
  延时开关电路的印刷电路板如图2(A)。实物图见图2(B)。
  元件规格:
  J继电器4098型工作电压6V V1V2晶体三极管9014 VD晶体二极管2CP10或1N4001 R可调电阻器100k C电解电容器100u/6V K1按钮开关。
  (三)焊接电路
  1.将各元件做焊前处理、镀锡。
  2.焊接继电器。将继电器插入印刷板上对应的小孔。将5个引脚焊好。注意焊接时间要尽量短些,焊点应圆而小。
  3.焊接R和C、可调电阻器R可如图3-27焊好后再插入印刷电路板焊接。电解电容器C焊接时要注意正负引脚位置。

图2 印刷电路图和实物图

  4·焊接二极管VD。注意正负引脚位置,不可焊反。焊接时间尽量短些。
  5·焊接三极管V1V2。注意认清三极管三个极b、c、e。不可焊错。
  6·焊接电源引线和按钮开关引线,并接好按钮开关K1。
 三、延时开关的调试和应用
  1.检查印刷板上各焊点的焊接情况。注意虚焊和假焊。邻近的焊点间应清理干净,防止焊点间短路。
  2.将可调电阻器R活动触点调在中间位置接通6v电源(可用2个3V的电源串联)。
  3.按一下按钮开关,这时应听到“嗒”的一响。继电器吸合。几十秒钟后,应再听到“嗒”的一响,继电器释放。 说明延时开关工作正常。如想改变延时时间,可调整R。R越大,延时时间越长。若要求延时时间大于这个电路的最长延时时间,可将C换为容量更大些的电解电容器。
  4.延时开关的应用
  延时开关可用于控制灯泡。图1中介绍了两种不同韵情况。
  (1)若要控制6V、0.3A小灯泡,可按图A接线·。在印刷板上将继电器1.4脚用导线接通(导线直接焊在印刷板铜箔上),小灯泡可接在继电器3端和电源负极之间。这时若按一下按钮开关,小灯泡发光,延时几十秒后自动熄灭。
  (2)若要控制220V40w照明灯,可参考图B的接法。将印刷电路板上A、C两端做为开关。由于电路使用220v交流电,安装时要特别注意安全。应在老师指导下操作。电路板应封
装在绝缘盒中,才可以使用。
  延时开关装置,可安装在楼道、楼梯中。用于夜间照明,可做到“人走灯灭”。也可用于暗室冲洗照片时的曝光箱的光源,可控制曝光时间。

网友A:
主要是公式的计算

网友B:
工作原理我比较感兴趣

网友C:
写的很到位

网友C:
楼主是高手啊

网友D:
谢谢楼主,希望楼主尽快把图片补上啊

网友E(2013-01-31):
没有图 杯具啊

网友F:
原理还是挺好的,主要就是利用电容的充放电来实现

网友G:
用555这个芯片就很好

网友H:
有谁对RC充放电精通的啊,我也在做这个RC充放电延时的继电器,希望懂技术的加2874434给予指导交流,断电延时0.5-5秒

网友I:
顶一个   通过电容充放电来实现延时   呵呵   计算延时时间很重要   呵呵

网友J:
谁有图,把图发一下吧!

网友K:
谢谢了  这个是个基本的电路啊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