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100怎么用来测强酸中的温度呢

楼主(2011-10-30):
想用pt100测强酸中的温度,但是不知道有什么好办法能够保护它不被腐蚀呢。
我刚开始想用聚四氟乙烯塑料管套到上面,但是在网上查聚四氟乙烯的导热性非常差,所以我担心会影响测量精度和反应灵敏度,虽然精度误差可以修正,但是反应灵敏度没有什么好办法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做过这方面测温的,是怎么做防护的呢

网友A:
PT100是属于铂金电阻,铂金相对于强酸稳定度应给还可以啊!只是自己瞎猜的!

楼主:
我是要吧PT100泡到强酸里面的,虽然铂金耐腐蚀,但是里面的导线不耐腐蚀的,所以应该不能直接泡在强酸溶液里吧。我只是想知道有没有什么好的保护方法,及经济又实用的

网友B:
传热慢并不是不可以用
特别是系统温度变化不快的时候,更没有问题
传感器直接接触介质是不可取的

网友A:
你可以直接买带铠甲的PT100传感器,外面的铠甲有区分是耐酸性或碱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