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stvd中无法选择stm8s103F芯片

楼主(2011-10-30):
刚刚开始学习stm8,自己做了一个小板,用的stm8s103F2芯片,但是在我的stvd的MCU Selection下没有这颗芯片,只有stm8A的和stm8s207、stm8s208的。是不是我的stvd的版本太低了,是4.1.0的,三合一开发板中带的那个。哪位大侠说一下是怎么回事儿?

网友A:
很显然,你的STVD版本太低了,最新版本是:4.2.2(或者还有更新的?)

楼主:
多谢2楼,我今天下载了新版本,但是安装时又出现了问题,显示在安装stvdebug.exe时出错,忽略后继续安装,又出现winusb.dll出错,再忽略,最后安装完成后的stvd的快捷方式没有指向任何位置,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安装成功后,通常STVD在:C:\Program Files\STMicroelectronics\st_toolset\stvd 目录里,可以手动生成快捷方式,但安装出错有可能STVD无法 正常运行

楼主:
昨天终于搞定了,我是先卸掉旧的版本,然后安装新版本。stvdebug.exe出错是因为没有卸载干净,卸载后重启电脑再安装新版本就不再报错了,但依然会出winusb.dll错误,忽略,后面还有一个关于usb的错误,继续忽略,安装完成。另外再安装一个usb驱动后就OK了。谢谢IJK。

网友B:
路劲要对奥,慢慢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