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什么叫偏置?

楼主(2011-10-30):
(无正文)

网友A:
如果你指的偏置电压的话:
通常在运放的电压处理中需要对输入的电压做调整,比如对双极性电压信号转换到单极性输入的ADC,需要对输入电压加一个适当的偏置电压,抬高到正电压范围

网友B:
以常用的共射放大电路说吧,主流是从发射极到集电极的IC,偏流就是从发射极到基极的Ib。相对与主电路而言,为基极提供电流的电路就是所谓的偏置电路。偏置电路往往有若干元件,其中有一重要电阻,往往要调整阻值,以使集电极电流在设计规范内。这要调整的电阻就是偏置电阻。

网友C:
通常在运放的电压处理中需要对输入的电压做调整,比如对双极性电压信号转换到单极性输入的ADC,需要对输入电压加一个适当的偏置电压,抬高到正电压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