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款车辆用双通道双极性输出DA芯片~~~

楼主(2011-10-30):
本人正在寻找一款车辆用DA芯片,芯片要求如下:分辨率至少12位,通信方式SPI,双极性输出,输出范围最好是±5V左右,外部参考电压,最好是单电源﹢5V供电,高可靠性,封装SOP-8。不一定是TI公司的,只要是汽车级,可靠稳定就行。各位大神,求推荐~~~

网友A:
单电源供电 双电源输出... 还要SOP-8...
SPI通信需要3~4个引脚
CS片选一个引脚
VCC一个
GND一个
REF一个(你说要外部参考的)
双通道2个
就算片内集成电荷泵...
这里都至少12个引脚...

结论:这样的IC不存在

网友B:
SOP8,12位,输出单极性的就有,用一个运放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