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菜鸟成长日记-学习笔记6-LM35-I2C-温度显示

楼主(2011-10-30):
LM3S菜鸟成长日记-学习笔记6-LM35-I2C-温度显示
这里我使用lm75A作为温度采集芯片,采用I2C控制。通过在OLED显示温度。首先设计系统的端口和LM75A进行连接,这里面我们选择I2C接口PB2PB3做为输入,+3.3提供电源。

网友(2010-12-29):
/*
温度数据
*/

IRcvStr(ucLM75A, ucLM75ATEMP, 1, ucbuf, 2);

/*
读温度数据
*/

iTemp = ucbuf[0];

iTemp <<= 8;

iTemp += ucbuf[1];

iTemp >>=5;

iTemp *=12;

return (iTemp);

}

void delay(unsigned long num)
{

while(num--);

}
int main()
{

int
temp = 0;

uchar a[6]={"
.
C"};

SysCtlClockSet(SYSCTL_SYSDIV_1 | SYSCTL_USE_OSC | SYSCTL_OSC_MAIN |

SYSCTL_XTAL_8MHZ);

I2CInit(100000, 1);//I2C
初始化

RIT128x96x4Init(1000000);//
液晶显示初始化

RIT128x96x4StringDraw("wendu lm75", 30, 24, 15);

while (1)

{

temp=ReadData();

a[0]=temp/1000+0x30;//
十位

a[1]=temp/100%10+0x30;//
个位

a[3]=temp/10%10+0x30;//
小数点后1

a[4]=temp%10+0x30;//
小数点后2

RIT128x96x4StringDraw(a, 30, 44, 15);

//
显示

delay(100000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