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学电子学中的问题求解释

楼主(2011-10-30):
(无正文)

网友A:
假定负载电阻无穷大,输入信号正半周二极管截止,电容既无充电也无放电;输入信号负半周二极管对电容充电,极性左负右正。经多个周期后,电容两端电压等于输入信号负峰值(减去二极管压降)。此时电容两端电压与输入信号叠加,恰为输入信号底部近似为零,此即将输入信号底部“箝位”到零。

网友B:
re LZ:

这是个钳位电路。由于二极管的存在,若C后面的信号低于地(确切应该是-Vd——二极管导通电压),则二极管导通,电位被钳在了地电位上。这时,由于二极管导通电阻很小,电容被快速充电至脉冲电压。接下来脉冲上升时,由于输出高于地,则二极管反偏截止,且由于负载电阻较大,输出电压随输入上升至脉冲电压。这样,输出脉冲将是个低电平靠近地(实际为-Vd)的波形,复原了原始的直流成分。

楼主:
哦,明白了,谢谢楼上两位

网友C:
学习了 高等学府的

网友D:
电路利用的是电容两端的电压不能突变的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