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初学者,有个简单问题问一下,谢谢解答

楼主(2011-10-31):
运放的放大倍数应该很大,假设输入要是一伏,那么输出应该有几百伏甚至上千伏,对吧?可如图连接,负相输入端,就应该是几十伏 或者几百伏了。这是不是就不对了啊??难道运放可以实现个位数字的放大?我是刚接触这个不明白!!

网友A:
增益再高也不能超出电源的范围,晶体管饱和之后不会变成负值的,极限输出电压在不考虑晶体管导通内阻时为电源电压,实际上因导通内阻不可能为0,故只能输出接近电源电压的值。

网友B:
to LZ:

先明白两个不同概念,即开环和闭环。开环下(无反馈)运放的增益确实是数千上万,但其输出也必须受到电源电压的限制,因为输出电压的源头还是来自电源。

运放通常需工作在闭环条件下(存在负反馈),而闭环下需考虑整个放大器的组成而非单一运放本身。闭环下的增益是整个(包含运放以及构成放大器组态的反馈回路)放大器的增益,其值远小于运放的开环增益。不过,如果仔细观察闭环下的运放可以看到,在其输入(正负输入端的压差)非常小的条件下却能达到可观的输出电压,这就是运放开环增益的作用。反过来看,若要保证运放输出电压在一个有效的范围内(至少不能超出电源电压范围),运放的输入(正负输入端的压差)必须由反馈回路控制在一个极微小的压差范围内,这似乎已经是“等电位”了——即所谓的虚短。

回到你的图,由虚短条件(输出非饱和)可知负输入端的电压将基本等于正输入端(即输入端)的电压。

楼主:
嗯  好滴  呵呵谢谢大家的解释  明白了  我想通了

网友C:
学习了 胜读十年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