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表放大器的输入问题?请高手指点!

楼主:
在仪表放大器的应用电路中常看到RFI电路,如下图。可是在RFI电路之前却有一个R0和C0串联后并联到仪表放大器的两个输入引脚上,请问这个起什么作用?具体如何取值?
恳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2011-10-31):
高频短路

网友A:
RFI是射频干扰(Radio Frequency Interference)的英文缩写

楼主:
怎么上图?我想上个图让高手帮看看!

楼主:
恳请高手指点!:D

网友B:
re LZ:

R0和C0应该是阻抗匹配的考虑,不让射频干扰反射回去(就地吸收)。

楼主:
6楼,能讲具体点吗?谢谢!

网友B:
to 6L:

“具体”就是干扰信号(这里可能特指RFI)进入到R0和C0所组成的网络后被R0给损耗掉了,这样就不再会反弹回去。否则,干扰信号在信号线两端间来回折腾就比较麻烦了。

楼主:
TO 8L
那请问,这个R0和C0的值该如何选取呢?谢谢

网友C:
f=1/(2*pi*R0*C0)

楼主:
这和一阶RC滤波的计算公式一样啊?

网友D:
前置补偿,调整极点 零点的东东。
进一步调整增益或者带宽。

楼主:
to 12L
能具体点吗?谢谢

网友E:
标记:学习中!
可能的二个作用:
1)吸收高频干扰信号;
2)前置补偿

网友F:
零点补偿防止震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