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推出可回流焊热保护器件RTP200R060SA

楼主(2011-10-31):
2011年10月20日TE电路保护部宣布推出其可回流焊热保护(RTP)器件系列的最新成员RTP200R060SA器件,该RTP系列是典型热保险丝的一种更便利的、高性价比的替代方案。

网友A:
RTP器件有助于防止因各种场效应管(MOSFET)、电容、集成电路、电阻和其他功率元器件损毁和失效所引起的热失控伤害。

网友B:
这款RTP器件是无铅和无卤素的,符合RoHS标准并且支持保形涂层。

网友C:
与最初的RTP器件品种相比,新的RTP200R060SA器件提供了一个更低的、仅为0.6毫欧(典型值)的串联电阻,以及高电压容量(32VDC)和在16VDC时可达200A的高电流直流中断额定值。

网友D:
这些特性使其很适合应用于各种汽车应用,诸如HVAC、ABS、动力转向系统、DC-DC转换器以及PTC加热器等。

网友E:
该款器件还能够帮助保护在IT服务器、通信电源、LED照明系统和电子设备中的功率元器件。

网友F:
与必须在回流焊后才能安装的径向引线热熔断器不同,RTP器件允许使用标准的表面贴装生产方法,因此可免去对一些特殊装配的操作程序和相关成本的需求。

网友G:
RTP器件的200°C开路温度可以防止各种错误激活动作,特别是在汽车环境中,对175°C.的温度存在着一种“决不能跳闸”的需求。

网友H:
为了使其能够在实际应用现场中于200°C时实现断开,RTP器件采用了一种一次性电子激活程序而使其变得热敏感。

网友I:
楼主别把帖子分散这么多发啊。最好还是放在一起。

网友J:
在激活之前,它能够承受住3次无铅焊料回流焊步骤(最高峰值为260°C)而不会断开。而激活可以在系统测试或者实际应用现场中实现。

楼主:
从制造效率的角度来看,表面贴装的RTP器件与径向引线热熔断器相比提供了重要的优点

网友A:
热熔丝可能也不适合严酷的环境。相比之下,这款RTP器件能抵抗住冲击、振动、温度循环冲击和潮湿的环境,它也经测试证明满足或超过了一些最严格的汽车AECQ环境和寿命测试要求。”